[拍摄] 求助:360行车记录仪充电模块问题

楼主(2019-09-30):
求教各位大拿支招儿。情况介绍如下:
1. 一台360行车记录仪,总是没电存不住时间,一开机就重置成2016年1月1日,网上查询是电池完蛋了,淘宝上淘了电池换上。到此一切正常。
2. 新换的电池问题依旧,关了外接电源之后只能支持几分钟的录像,或者完全关机最多一晚上就没电。以为是电池问题于是跟卖家扯皮,卖家建议测量充电口电压。
3. 测量电压最高到3.2V,于是得自已想办法了。

请教的问题如下:
1. 图1中充电插口电压只有3.2V,是不是肯定不对?  而且测量时发现,红黑线之间电压为0,黄黑线之间是3.2V,红黄线之间是0V,这是不是也不太对劲?

正面全景

背面全景(这个可能没什么关系吧?)

2. 估计就算是诊断出来问题在哪儿,我偶这半吊子水平也修不了。
初步考虑再淘一块锂电的充电板子(如下图)串接在电池和充电插口之间,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A:
车启动后连电源能用,说明能给记录仪供上电,考虑你的描述,我想到了三种情况。第一:供电正常,电池代换过了不考虑,那就是主板电池接口部分有漏电,漏电严重,过一会点就能放完,导致时间重置;第二:供电不正常,驱动能力不足,被拉低到3.2V,仅能够开机工作的电流,没多余的能力供给电池,代换充电头排除故障原因;第三:充电接口(MICRO接头)电路部分有问题,导致接口电压被拉低,仅能开机。
分析一下,第二种你能代换解决。第一第三种需要有点电路基础来检查可以修修。第三种你还可以用你的锂电充电模块来解决,然后就不会随车启动的,每次开车需要手动开机,下车手动关机。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一种,因为时间重置。
还有你说的充电插口是指电池插座吗?红黑没电压肯定不对,单独电池量一下,还是你这种情况再咨询卖家。红正黑负一定会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启动后连电源能用,说明能给记录仪供上电,考虑你的描述,我想到了三种情况。第一:供电正常,电池代换过 ...

非常感谢。
提示的很对,如果单独飞线一块充电模块,可能就不会自动关机了,万一(或者经常)下车忘了手动关机,也会反电池耗光的。
而且更麻烦的是可能一路上拍摄的录像全部替换掉了,剩下一堆没用的车库里的景象,这确实是个更加麻烦的可能。
这样看单独飞线走一个充电模块似乎不可行。

我说的充电插口确实是指插电池插头的那个,那我重点检查一下这个插口是不是有漏电或短路的问题吧。

电池单独量是正常的,红黑线之间是4.0V左右(应该是出厂时的剩余电,回来之后等于一直没充上电)。
电池卖家对记录仪上的故障提不出建议来,只是强调自家电池没问题,现在看可能也确实不是电池的问题。

本人文科生但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简单点的电路还能凑合,这种满眼全是芯片晶体的板子是真的看不懂。但是有个大概的方向或是诊断倾向,还可以找周边的同事帮忙,但是诊断和判断需要求教各位高人了。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启动后连电源能用,说明能给记录仪供上电,考虑你的描述,我想到了三种情况。第一:供电正常,电池代换过 ...

受教了,重点排查一下插电池那个口的电压,看看有没有短路漏电的之处。

早晨就回复了一大堆内容,说是要审核结果半天过去了也没动静,不知道是小编在看电视还是审核没通过,再补充回复几句简单的,下午看如果还没审核出来就再回复。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启动后连电源能用,说明能给记录仪供上电,考虑你的描述,我想到了三种情况。第一:供电正常,电池代换过 ...

反复测量了几遍,红黑红之间还是没有电压。

忽然想到,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电池的原因造成板子上的芯片认为电池已经充满了,然后切断了充电电路?  这样有没有可能红线正极一点电压都没有,直到判断到电池电压下降到一定值然后再开始接通电路?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这个电池接口是三根线的?黄色的是温度控制线?顺着这根线查,估计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接口是三根线的?黄色的是温度控制线?顺着这根线查,估计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

谢谢,顺着3根线都查了一遍,找不到问题在哪儿,准备放弃了。

网友C(2022-05-28):
可以参考我的方法,到360社区行车记录仪板块里看“J501C充电不进问题处理”,主要原因其实是电池保护板中间极没接NTC温敏电阻的原因,有些锂电池保护板省掉了这个元件,MCU无法判断电池温度所以保护电池,不充电了。

楼主(2022-07-04):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我的方法,到360社区行车记录仪板块里看“J501C充电不进问题处理”,主要原因其实是电池保护板中间 ...

抱歉很久没回来看这帖子了。后来没再管这事,反正也就是时间对不上,录还是能录下来的,就是回看的时候完全没顺序,昨天拍的视频里可能夹着前天大前天的录像(时间总是重置所以排序也是乱的),这东西也就是应个急,出了事儿好有个证据,所以时间乱了就乱了吧,没再管它。

网上看了些相当的资料,据说是这款记录仪能通病,某个二极管失效造成充不上电。也按照网上说的型号买了二极管,但是因为没有紧迫怕所以一直没拆开换。等什么时候在家闲着无聊的时候再试试吧。

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