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拆一只光箭潜水手电

楼主(2019-09-30):
故障手电,不能切换档位,且第一次点亮关闭后需要等待10秒以上才能重新开启,未查明原因,简单拆解给大伙瞧瞧。

网友:
好厉害,三个18650啊,这续航能力杠杠的啊。

网友:
这是什么高级手机呢?做什么用的呀?三阶电池这也太牛逼了吧

网友:
看电池续航专业设备啊

网友A:
LED的话应该没有随意开关的问题,如果是氙气灯和白炽灯,应该需要一个时间保护电路,避免灯泡热启动出问题。实在不行想办法绕过单片机,改成硬件单档启动。手电筒应该有一些潜水设计,以防万一的话最好三支等多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话应该没有随意开关的问题,如果是氙气灯和白炽灯,应该需要一个时间保护电路,避免灯泡热启动出问题 ...

这个是T6灯珠,本应该就是随意开关的。电路板中间丝印482的Q1好像是个霍尔元件,手电开关是个小磁铁,感应开关的。本想着淘一块通用型驱动板换上去,一看是磁控开关就没辙了。

网友:
检查是否有温度保护电路。。。

网友(2022-06-01):
尾部那个充电口怎么拆出来?拧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