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二代悲剧了,螺丝竟然拧不动

楼主(2019-09-30):
go二代第一批预定,前几天出差今天才拿到,拿到手后试拧自攻螺丝,一代轻松拧动的螺丝竟然拧不动,以为是没电了,充了三四个小时电还是一直闪灯(满电就就不闪了),正在申请退货,想换货还没货,大家的都好着没?

网友:
多大的自攻螺丝  我拧三四mm的没啥问题 充电到确实一直闪啊闪闪了很久

网友:
给你抚摸用的谁让你干活啦

楼主:
用USB表量了一下,充电没有电流

网友:
这不应该吧,或许是撞大运了。

网友A:
4v是拧笔记本螺丝,自攻螺丝要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4v是拧笔记本螺丝,自攻螺丝要12v

博世go系列不是这样的定位,他的定位是5mm以下的自攻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4v是拧笔记本螺丝,自攻螺丝要12v

你用过没?用这个去扭笔记本螺丝?要多本才够你拧坏啊

网友B:
我量了也是充电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量了也是充电没有电流

我靠,这是要召回的节奏啊

网友:
看来,又是一款蛋疼的货

网友:
我的用着还可以,充电满后会常亮

网友C:
本人同样问题,充了一天,指示灯还在闪,已申请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同样问题,充了一天,指示灯还在闪,已申请退货。

第三例了,本坛才几个人

网友D:
配的线太渣,我都自己已经改装了电池和扭矩,效果不错,可以去看看我帖子,用的手机线充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的线太渣,我都自己已经改装了电池和扭矩,效果不错,可以去看看我帖子,用的手机线充的,效果不错 ...

线和变压器换过好几轮了,都不行才测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的线太渣,我都自己已经改装了电池和扭矩,效果不错,可以去看看我帖子,用的手机线充的,效果不错 ...

拍照用的是博世配的线和变压器(一代配的,二代没变压器),是为了让售后无话可说,售后倒是很利索,二话不说就给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的线太渣,我都自己已经改装了电池和扭矩,效果不错,可以去看看我帖子,用的手机线充的,效果不错 ...

另外我觉得你的改法也有问题,最低档扭矩降低了,最大档扭矩也降低了,整体来看扭矩调节范围变小。我觉得用一个螺丝刀搞定所有螺丝是不现实的,我有一个可以调扭矩的精密电动螺丝刀,0.3牛米以下由它搞定,0.3牛以上选择就更多了,比如go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的线太渣,我都自己已经改装了电池和扭矩,效果不错,可以去看看我帖子,用的手机线充的,效果不错 ...

另外还有电池容量变大后,充电电路是否会成为充电电流的瓶颈,导致充电时间变长,这种不能换电池的工具,充电时间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电池容量变大后,充电电路是否会成为充电电流的瓶颈,导致充电时间变长,这种不能换电池的工具, ...

我用电流计测了,充电和原电电流一样,发热一样,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