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说说博世GO二代的一些缺点。

楼主(2019-09-30):
1、扭力调节太紧了,我第一次还以为我拧的方式不对,以为要解锁什么的。并且手感很一般的。

2、最小档0.2NM我觉得太假了,手根本抓不住,你告诉我这才0.2NM?拧个机箱螺丝都会拧很紧,怎么敢用来拧精密螺丝。

3、就是延长杆做工太垃圾,装上之后同心度太糟糕。

4、批头质量很一般,黑化处理也容易掉漆,我用三挡拧了个螺丝,拧紧后螺丝没咋打花,批头被打掉漆并且有点磨损。

网友:
0.2NM差不多把,我拿键盘螺丝试了正常打滑,打了几个自攻丝对比,比我的牧田DF012的1挡对比略大一点点的扭矩。。至于配的批头就不要多想了,自己买批头把,推荐PB的

网友:
看来6220还得坚持几年了.

网友:
m2的螺丝我用一档拧刚好

网友:
我看还不如ixo加扭力夹头好用呢,起码是十档调节

网友:
我刚发了改博世go二代的扭矩,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我的帖子,改完拧手机都可以

网友(2020-02-22):
我刚到手试了下扭笔记本螺柱,最小档扭屏轴的螺丝刚好,扭主板的几颗螺丝后搞断了一颗螺丝。默认最低档扭笔记本螺丝力度还是大了些,果断拆开把扭力环弹簧取掉3颗,剩下6颗。最小档扭主板螺丝。二档扭屏轴螺丝刚刚好。很爽。我都是用来拆装笔记本,所有其他档位很少用。

网友:
博世 go,我的定位就是拿来作为普通螺丝刀用的,但是,如果是精修螺丝,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