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防爆膜贴好了以后,发现抬头显示HUD跑偏了……

楼主(2019-09-30):
前车档风玻璃一直裸奔着,太阳一晒,热爆,空调开至最低都没用。重新贴个防爆膜,贴完膜,发现抬头显示跑偏,碰一显示玻璃,直接倒,抬起头……

废话不多说,直接拆吧……

哦呵,这个脚断了……

想办法修补,用AB胶,正好箱底有存货……

1:1比例,然后搅拌在一起……

涂在要贴合的物体表面,很快就粘在一起了……

加固一下,虽然很丑陋……

装上弹簧测试,没问题,可以随电机滚动……

最后装上车,OK,这下子可以抬头了

网友:
这不叫抬头,这叫不举了

网友:
好高级的车,还带抬头显示的

网友A:
你座马自达怪不得你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座马自达怪不得你塞车

好眼力……

网友(2020-06-17):
引用 楼主:
好眼力……

制冷量不够了吧!自己测试下,地库,4门全开,引擎盖开起,最高风,稳定出风要能比室温低15度,才算合理,下降10度以内,就是制冷差!蒸发器脏,散热器脏,蒸发箱调风板漏风,冷媒少,压缩机压力低,电子膨胀阀或膨胀阀调节超差,外风转速不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