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小盒子UNIQUE,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9-30):
拆一个小盒子,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有认识的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有点象电话锁,早期的,比如锁0,0开头的电话打不出

网友:
制式转换用的,外产的电话机,做工非常好,功能也流弊,但是在国内的网络上,没来电显示,接上这货就有了

网友:
可以有好多备用零件啊

网友:
还有种可能,IP拨号器,当年打长途在号码前加拨一长串IP号码可以低价打长途,所以就应运而生了一种拨号器,你一拨零开头的号码,它就会自动在号码前加上预先输入的IP号

网友:
IP拨号器,我也拆过一个类似的东西。。。

网友(2021-12-06):
不像是来电制转器,像是个控制设备,如:长途电话锁(锁0),市内电话锁(无法拨打外线),可以设置密码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