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表哥喜迎福表涨价(福禄克店面产品价格调整通知)

楼主(2019-10-01):
关注了一款福表,涨了一点,问店家。f答曰如图

网友:
哈哈,不涨价也买不起,涨不涨无所谓

网友A:
呵呵,涨到天上也和我没关系,从来没觉得它比国产精品好到哪去

网友B:
一般电子产品都降价,唯有万用表涨价

网友:
涨就涨吧,对我来说无甚影响。手上27、77、87V、187都有了其它暂时没刚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涨到天上也和我没关系,从来没觉得它比国产精品好到哪去

国货追求眼前利润,低端用料垃圾,外壳掉下就是裂开,只要形成意识形态了,就多少影响到精品。好像UT71E表,差不多700块钱,却用这么垃圾的玻璃保险丝。

网友:
观税+汇率双重影响。福禄克很多材料配件和生产设备是进口的,有些是美国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子产品都降价,唯有万用表涨价

可能芯片有进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国货追求眼前利润,低端用料垃圾,外壳掉下就是裂开,只要形成意识形态了,就多少影响到精品。好像UT71E表 ...

没什么感觉,够用就好,我十年前买的杂牌9205,25元.现在还好好的,和我的5位半对比,和也就误差末尾几个字,稍微调下就OK了.其它全部完好,摔也摔过,没什么影响,可能我摔的不很吧,不过一般使用够用就好,高端有个五位半就够了,不发烧,一般炮灰表足矣,本人实用派,从不迷信品牌,只要质优价廉,无所谓牌子,买国产货我从来不认为25元的货要和250元的货去对比,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感觉,够用就好,我十年前买的杂牌9205,25元.现在还好好的,和我的5位半对比,和也就误差末尾几个字,稍 ...

9205我也有的,还是第一次买的万用表。也没坏,就是开关坏了。。。普通用途是够了,高精密设备就不同,这看情况了。

网友:
买这表都是不差钱的居多,应该是毫无影响

网友D:
福禄克耐操,电流档给220干一下,只炸了表笔和保险丝,主板屁事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耐操,电流档给220干一下,只炸了表笔和保险丝,主板屁事没有

也得看看那个指定保险换一个要多少钱啊

网友:
看中哪款呢?看看我有没有,价格肯定有优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得看看那个指定保险换一个要多少钱啊

好像就二三十一粒

网友:
买了2台15B+, 尽管涨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感觉,够用就好,我十年前买的杂牌9205,25元.现在还好好的,和我的5位半对比,和也就误差末尾几个字,稍 ...

顶,理性对待,什么表都可以用,关键在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顶,理性对待,什么表都可以用,关键在人用。

淘宝万达福仪器仪表,福禄克15b+,私聊客服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