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一代10400充电宝 由于电池老化内阻变大导致充电发烫、自己跑电

楼主(2019-10-01):
两个玩意,一代老家伙了。两个充电都发烫

屁股,10400,五福二安

扒皮

拆上盖

有4个螺丝

如果成色好没变形的可以不用拆屁股,直接能甩出来。我这摔过,要拆屁股顶出来

顶出来

电压很低,大概是1个月前充满电一直闲置,现在就这电压了。

垃圾堆翻一下

翻到个睿登。

设定参数,充电。

太慢了!加速!反正都是报废的货

充到这电压就一直上不去了,,,,而且电池有两个发热严重。停了

看看电池,打×的那个和上面那个在发烫。。。

拆主板。

分离主板

分离4个电池

记录停止充电后10分钟的电压。然后等自放电

此时此刻48小时过去了

48小时后,确实报废了两个,另外两个也好不到哪去。当电筒和小音响电池吧。后续计划看看是不是论坛积分商城换三星三洋的搞上去还是又找回一些新一点的电池换上去,,,到时候(再说吧

网友:
上周摊上4.5买了3电池10000mah、4电池10040mah,各一个。前者完全没电

网友:
我前几天垃圾桶捡的一个跟你这差不多的充电宝,就是不是小米的,壳子是黄色的

网友:
LG的电芯太垃圾了,换的话不知道怎么焊

网友A:
我觉得因为电池负极失效,所以充不到4V以上。前两三个月我89元去年买的的品胜2万,特大号充电宝成了暖手器,然后有一两节电池断电阀动作,最后慢慢漏液。我的小米充电宝也是,好像LG什么都做不好,连风冷冰箱也都有昂昂声,穿透力明显的噪音异响,手机硬要用OLED容易暗斑的屏幕等。好像LG其它电芯容量衰减快,只发现LG3500深绿和LG3350浅粉好点,可能合资松下3400电芯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因为电池负极失效,所以充不到4V以上。前两三个月我89元去年买的的品胜2万,特大号充电宝成了暖手器 ...

lg的OLED害死人

网友:
好像三星OLED可以用显像管扫描频闪形容,我从九几年到零几年一直体验过显像管,其次也烧屏。好像夏普好点,买了后尽量当备用机,主要手机最好选液晶屏配置。

网友:
这栋焊接简单几十元的电焊机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因为电池负极失效,所以充不到4V以上。前两三个月我89元去年买的的品胜2万,特大号充电宝成了暖手器 ...

lg的洗衣机还不错,电池垃圾的不能再垃圾了,除了杂牌电池,国产力神乐金之类的都能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