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萤石云 C6H云台摄像头拆机改造外置WiFi平板天线

楼主(2019-10-01):
摄像头,门口用,WiFi信号很差

菊部。这玩意人家扔出来我捡的,还绑定着人家手机号码,不敢在家里用,只放在门口就算了

扒开防滑垫

拆开

内部

底座

拆小板

貌似步进电机控制器?

好像这个也像步进电机控制器

看看这边,,,

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拆开

下面暗藏三颗螺丝拆掉还是不行

不管了看见螺丝就拆,乱拆

果然出来了

分离

分离

这有个轴承,不知道是缺油还是什么情况,有阻尼感。

拆眼珠子

卡扣的,扒开

上下云台步进电机

主板

CPU

三星RAM

拿出来

4mm的镜头

螃蟹好像是10/100有线网卡

这边的螃蟹是WiFi

对应的WiFi天线,实际里面是个f型

拆了一堆

找个馈线

拆掉原来天线

挂绿油

焊,,,,呕,我永远焊不好这种馈线,超难焊

装回

装回

屁股开洞放天线口

螺母扭住

找个天线测试。。。

我**!两个都没针的,玩屁啊

找个接口合适的GPS车载天线

又是移植一下馈线

平板天线

接好。

测试可用。

网友A:
个人觉得除非安装位置被遮挡,要不改外置没啥意思

网友B:
这个摄像头画质怎样,我的小米云台画质一般般,而且有时候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摄像头画质怎样,我的小米云台画质一般般,而且有时候会卡住

小米的不行,很热还容易死机。海康毕竟专业做监控的肯定比小米好。我的小方也经常死机

网友:
好像镜头前组透镜没有镀膜,类似的非鱼眼等效25毫米广角,到最后都变模糊无法用了。网购点海蓝1点8毫米的鱼眼镜头,全玻璃透镜和金属镜筒等换上,不用担心过热透镜变软。

网友C:
可以把摄像头绑定到你的手机号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摄像头绑定到你的手机号码的

人家已经绑定了,我只能用8000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除非安装位置被遮挡,要不改外置没啥意思

海康的萤石app做得没360好,我的360水滴已经稳定运行一年有余。买了个海康的室外机720p,价格178,360的要278,太贵就没买360的,但是360的app做得更好。

网友:
貌似还不错,求包邮赠送?

网友:
有必要换平板天线么?离路由器很远?

网友:
板子上原装的天线是2脚的,这里用馈线怎么只需焊其中一个脚的焊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已经绑定了,我只能用8000端口

人家绑定了还咋用的?
求具体咋弄的8000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已经绑定了,我只能用8000端口

直接用APP申诉,非常好用的,我都申诉了几个了,都是一次过,举着身份证,拍个照,写一张保证书,传过就等消息就行了

网友:
信号有多差啊?

别人有手机绑定,那不是也能看你这里了?

网友:
动手改造能力强的不要不要的,想问一下,你这个型号的摄像头画质怎么样?曾经买过199元,和399元的小米摄像头,画质差的不行,后来都退货了

网友:
感觉GPS的天线能用吗?
频率不一样啊

网友D:
暴露了你的验证码 序列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家已经绑定了,我只能用8000端口

人家绑定了,你也可以申请解绑,解绑后可以绑定自己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绑定了,你也可以申请解绑,解绑后可以绑定自己的手机

没用,说我未成年人,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暴露了你的验证码 序列号

暴露了也没啥用。海康现在安全性很高,不像以前随随便便就能绑定看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