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大众经典宝来CD机改AUX

楼主(2019-10-01):
数码之家的兄弟姐妹们会改汽车CD机加装AUX的,非常感谢QQ1041951775联系我
wechat_upload15698613005d922eb454b17
wechat_upload15698613005d922eb4d7b9b
wechat_upload15698613015d922eb5e5d76
wechat_upload15698613025d922eb6da376

网友A:
从磁带改很简单啊 从右边磁头插座接入就行 注意调下阻抗 左边电源哪里找到检测线 处理下 可以检测磁带就行了 网上一搜一大把  密码解不开的话短接24c芯片供电脚同时按开机 多试几次就无密码开机了

网友(2019-11-26):
引用 网友A:
从磁带改很简单啊 从右边磁头插座接入就行 注意调下阻抗 左边电源哪里找到检测线 处理下 可以检测磁带就行 ...

其他大众车机需要开机 密码是否可以这样搞,

网友(2020-04-14):
改成蓝牙吧~!AUX不太方便了!这个不错,我考虑过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网友:
可以直接串在收音机音频电路上,断开蓝牙就是收音机,连上蓝牙就是解码板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