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4卸载电池,直接接充电器为啥不能开机?

楼主(2019-10-01):
小米4卸载电池,直接接充电器为啥不能开机?
能看到MI开机画面,然后不断重启。
有没有办法不装电池,接充电器直接开机使用。

现在把电池保护板才下来了,不知道要怎么改装。

网友:
因为有BMS检测吧

网友:
你见有几个手机拆电池只接充电器能开机的啊

网友:
难道说你想改一个有绳手机老也插着电玩嘛!!!

网友:
DIY弄4陀18650电池嘛,充一次电用几天。

网友:
充电器电流不够,换个大电流的试试

网友:
现在手机电池都是id检测的,可以把电池板拆下来,在原来电池的焊接位置接供电

网友:
OPPO  R9表示可以开机,进去界面后会提示电池故障

网友:
电源接电池保护板后面不就完了

网友:
,手机的充电器的输出的是有高频干扰的直流电。手机内部检测,这个不稳定,就会关机的。手机需要的是稳定的不带高频干扰的直流电。。

网友:
电池拆开,取电池保护板,电芯位置接电源就可以。

网友(2020-01-17):
有可能电流不行。我用降压板直接4.3v接手机,输入端一开始是5v 500ma的充电器,接上不能开机,不断重启。换了5v2a的充电器头,就可以了

网友:
小米4没电自动关机后无法正常充电开机,要先拨电池插头后,连接充电器再把电池插头插上,就能充电开机。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