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欧普和不知名的LED灯板供大家鉴赏

楼主(2019-10-01):
最近发现房里的灯拿来看报纸有一点暗,准备把这灯换一个。原来的是风扇灯,后面选择阳台有欧普照明的,22.5w,就是把灯板拆出来。这个灯板和驱动是一体的,看着挺高级的。还有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个电容上面什么参数都没写。拆下来通电测试。浅黄色光有23瓦,黄色光有8点多w

把房间的风扇灯的灯板也拆了下来。通电测试发现白光和黄光有22w,浅黄色光居然有47瓦,这个我没用过浅黄色光,没发现有这么亮。后面把OPleo的灯板装上去,开灯发现比原来更暗又装了回去。.白浪费了一晚上。

不知道那个风扇灯的LED驱动板怎么样?我看着还不错。和欧普的对比两个哪个好?(还有为什么它那个驱动板好像有两路,都是相同的。是不是一个是黄色灯的,一个是白色灯?如果是这样两种灯珠单独控制通断的话,他为什么不直接在后级选择把电压接在哪个灯珠里面)

网友A:
能装的起吊扇灯都是平房,而我在很矮的楼房里,正在想办法找空心轴无刷电机,自制一个微风夹扇灯,最好能免安装。楼主的灯板至少比有频闪的阻容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装的起吊扇灯都是平房,而我在很矮的楼房里,正在想办法找空心轴无刷电机,自制一个微风夹扇灯,最好能免 ...

感觉质量也好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