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黄花907电洛铁和936的洛铁头通用???

楼主(2019-10-01):
也就是907可以用936洛铁头???

907烙铁头总长度为53.5mm,外径7.85MM,内径5.85MM,

936烙铁头总长度为41.0MM,外径6.3MM内径4MM。

两种烙铁头尺寸是不一样,907烙铁头相比936要大很多,所以不能通用。
~~~~~~~~~~~~~~~~
更新1:黄花EP-916/916L恒温内热式电洛铁。可以通用936烙铁头

楼主:
907烙铁头总长度为53.5mm,外径7.85MM,内径5.85MM,

936烙铁头总长度为41.0MM,外径6.3MM内径4MM。

两种烙铁头尺寸是不一样,907烙铁头相比936要大很多,所以不能通用。

网友:
应该不行吧,907的烙铁头要粗些,936不一定套得进去

网友:
不能,907内孔比936的粗,也比936长,907和安泰信的ST-2150烙铁头除了长度不同,内径外径差别不大,改造一下可以相通用

网友A:
黄花电烙铁p907s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花电烙铁p907s怎么样。

还不如买黄花EP-916/916L恒温内热式电洛铁。可以通用936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