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PL-600无电池设置不保存拆机维修

楼主(2019-10-01):
2008年买的德生PL600,取下电池后,时间和设置无法保存, 上网查了一下原因,是法拉电容坏了。2017年拆开后,发现法拉电容已经腐蚀漏液
怕电解液腐蚀电路板,用力扯下

拆掉电容的收音机使用也正常,似乎比坏电容在上面时还好用一点

电容是5.5V0.1F,外壳已经烂穿了

就这样用了2年多,每次换电池要设时间,感觉还是有些不方便,打算抽空修一下
淘宝了一个新的松下5.5V0.33F才两块多包邮,

最初版的PL600,按键下垫的是海绵,后期都是橡胶皮

避免深度拆机,电容引脚上焊上飞线,直接焊上

电容上粘上一片双面胶,藏在这里刚刚好

盖上外壳,完毕~

现在拆下电池后,时间可以走10分钟以上都没问题

网友:
20岁以下的都不知道收音机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
这个能收短波不?

网友:
以后可能这个东西会多起来,因为靠那些丁丁框框咚咚咚的声音还是干扰不完的,现在网络基本都局域网了。

网友:
除了能收点增大增粗的还能听啥

网友:
有什么大的收获?

网友:
收音机成色还挺新

网友:
这玩意就是怀旧吧,现在能听的电台越来越少了

网友:
多年不听收音机,上学时候的调频立体声广播真是不多的娱乐项目

网友:
走十分钟还不如用电容。

网友A:
嗯嗯,正有这个困扰,请教楼主,买v型还是h型?淘宝介绍没看明白什么是v什么是h。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嗯嗯,正有这个困扰,请教楼主,买v型还是h型?淘宝介绍没看明白什么是v什么是h。 ...

明白了,原来是插脚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原来是插脚的形状。

是的,我买的是v 直立的。h是平躺的

网友:
去年买了一如PL600,床头晚上听FM完全无噪音,底噪都没有,我刚购入一台凹进DT800C,外出听,时尚漂亮好用。三十多点,收音机小时候当宝,磁带机玩了不少,现在还一直有听收音机的习惯。反正能发声音的我都喜欢,什么蓝牙音箱,收音机,蓝牙耳机,HIFI播放器齐全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买的是v 直立的。h是平躺的

感谢感谢

网友(2020-07-22):
这种法拉电容德生用的挺多的

网友(2022-10-22):
不错,我的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换一个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