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拆解』美的老鸿运扇换导风电机

楼主(2019-10-01):
『X拆解』美的老鸿运扇换导风电机
家里一台老年美的鸿运扇,电机换过一套。导风叶的电机也修过,但是不好用,刚好同事买了好几个电机,顺带了几个导风电机,就要了一个。这天没事,就换上去。
导风叶固定的,上面带钢珠弹簧,所以手动转导风叶,会听见咔咔咔的声音。

插销拔掉就可以拿掉固定器

原电机跟老电机对比。

拆下坏的电机,其实也没坏,就是转起来非常的响

两个电机背面,原美的风扇电机没有铭牌

引线也有区别,新的好细

接好线换上去后螺丝固定。

后来发现端倪,插销孔貌似位置不大一样

固定导风叶的位置更远了,莫非这就是噪音的发生原因?

原来的插销插不进去,拿个螺丝固定下

旋上盖子,貌似不影响

放回导风叶

固定好

完成

其实这种老电机外壳还是可以的,只要扇叶没有断裂的太严重,这类风扇都可以自行换电机。
如果买新的也要接近百来块,自己能换的话还能起死回生不是么~~
回头去废品站定几个站立式的风扇。

网友:
换下的电机可以D个什么玩意,比如提神用。。。

网友A:
这些老机子,铜电机够劲,就是塑料老了 易碎

网友:
拍的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老机子,铜电机够劲,就是塑料老了 易碎

要是铸铜转子加变极调速估计更有力,变极调速技术性价比高,启动时可以调到每分钟空载700转高扭力省电模式,启动完后调到每分钟空载1450转高速模式,可以增加两组三档调速。我家里的艾美特落地扇,最低档20W输入功率,两三年后电机烧短路,输入功率都变成了80瓦。

网友:
现在都叫转页扇了

网友B:
回收站是个好地方

网友:
早期的美的转页扇质量还是不错的,我有一台将近用了快20年了,除了隔年加点润滑油没坏过,现在还正常服役。

网友:
一般是里面的减速齿轮坏了,同步电机本身非常简单几乎不会坏

网友:
天凉了,可以收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站是个好地方

新买的房子楼下就有,防盗门卖了60给他,回头打好关系

网友C: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一辈子就这样很快过去了。用了一辈子旧货。。。。。。

网友D:
我们这电风扇早就都收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电风扇早就都收起来了。。。

我这边这两天还热得慌。。。

网友:
鸿运当头照,必须修好

网友:
导风电机没价格差评

网友:
这个电机是比较容易坏 没电机的鸿运扇又转的过于任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这两天还热得慌。。。

你不能跟东北的同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