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片制冷还真的挺难的啊

楼主(2019-10-01):
想pwm控制制冷片来制冷,先用一节锂电供电,其实它的电压是12v的

指针表对与测试这种脉冲电流很合适

测试mos管上的波形

20%的占比,电流才100ma左右

30%的占比,10hz的频率,用信号源来控制mos管

波形

电流加大了

什么感觉呢,摸着有字一面稍微有点热,另一面有一丝丝的凉意

用2节锂电,供电,占比40%信号驱动

电流都400ma了

冷面温度才22度,我去,这也太难了点,这个小米是当热面散热器的

继续加大占比

电流超500ma了

才整到20摄氏度,下降一度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啊
这都8v*0.5A=4W了

下面的餐巾纸是保温用的,这带字面是热面,探头放在冷面
看来散热与保温系统搞的太简易了,性能不好啊

控制电路

环境温度26度,下降6度就这么难啊,别告诉我用12v电压
4A的电流来做啊,那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可能低电压,小电流时效率更低

网友A:
这样敞开在大气环境中,能降六度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
要加散热片,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敞开在大气环境中,能降六度已经很不错了

哈哈,不算敞开,餐巾纸包着探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散热片,加风扇。

小米外壳就是散热片,没加导热膏倒是真的,这个功率还不用风扇

网友:
我老也奇怪,咋那么多彩屏盒子!你哪来的

网友C:
这东西效率本来就不高,一般是用在不讲效率的地方,楼主可以帮测下反向充电电流吗?我想搞块安在燃气灶炉口下面给燃气灶电池充电,省的拿下来充电了,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制冷片,我拆过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热胀冷缩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制冷片,我拆过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热胀冷缩容易坏,

温差大了肯定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效率本来就不高,一般是用在不讲效率的地方,楼主可以帮测下反向充电电流吗?我想搞块安在燃气灶炉口下 ...

好像也不怎么样,关键看温差大小了,温差大输出就好些,视频上有用这个给手机充电的

网友E:
人奸同学,你这样折腾是不行的。散热面没有加上强大的散热装置,散热面的热量很快就传到制冷面,整个制冷片就烫手,甚至烧毁了。你这样是瞎折腾。

网友F:
这个效率也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奸同学,你这样折腾是不行的。散热面没有加上强大的散热装置,散热面的热量很快就传到制冷面,整个制冷片 ...

哈哈,你说的没错,可是我这里散热片啊,只是安装很简陋,效率不高,但是我这里电流小,不会坏的,就是不加散热片基本都没事,但是的确热量会传到冷面,这是没法完全排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效率也太低了吧

哈哈,装置简陋,的确是低

网友G:
这玩意不适合PWM,  会坏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不适合PWM,  会坏得快

为什么呢,哈哈

网友H:
夏天过完了才开始研究制冷,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夏天过完了才开始研究制冷,差评

另一面是制热,没毛病

网友:
这玩意得整一大块铝散热器加风扇才能压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效率本来就不高,一般是用在不讲效率的地方,楼主可以帮测下反向充电电流吗?我想搞块安在燃气灶炉口下 ...

不错的想法,加个散热片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