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大佬指教一下,这个显示器怎么判断故障点?图片已更新

楼主(2019-10-01):
一个dell p2414h的显示器。现插电按电源不亮。已拆开。肉眼看不到故障点。本人属小白。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如果问题确定出在电源板上。就是直拍一下回来换算了。下图是电源板的图片

图片不知道怎么编辑,开关控制线是接在下图这个排线下面的插孔里面,我测试了开关是好的。通上电后,左上角这个东西有点发热。

下图右那有两根黑线的排线,取其中一根黑与其它颜色测量均有5V 电压。

网友A:
插上电,检查大电容是否有310V电压。如果没有,再检查保险和整流桥是否正常。如果保险烧了,再检查摸死管是否挂了。然后检查低压侧的几个电容是否有电压。如果有,说明排线断了或者接触不良 。

网友B:
楼主应该将故障的电源板拍照片发上来。

网友C:
能靠肉眼看出来的故障那不叫故障很多原件损坏并不一定烧黑没经验的我劝你不要轻易动电源,因为现在的电源都是300v的电压搞不好容易触电,而修电源你还必须要带点测量分不清高低压区被电是常事保护措施做不到位经常看烟花。烟花出来手一抖哎呦卧槽这有300v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检查大电容是否有310V电压。如果没有,再检查保险和整流桥是否正常。如果保险烧了,再检查摸死管是 ...

最大的那个电容有680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的那个电容有680v电压

680V!天啊,你用交流电压档测量的?还是你用的是500V的交流电?还是你的万用表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V!天啊,你用交流电压档测量的?还是你用的是500V的交流电?还是你的万用表该换新的了? ...

哈哈,用直流打了一下,是3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V!天啊,你用交流电压档测量的?还是你用的是500V的交流电?还是你的万用表该换新的了? ...

那个排线,取一根黑的,与其它的测,都是5v电压,是不是电源版没有坏啊?开关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将故障的电源板拍照片发上来。

发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靠肉眼看出来的故障那不叫故障很多原件损坏并不一定烧黑没经验的我劝你不要轻易动电源,因为现在的电源都 ...

现在的目的是要确定那个板出现问题,还有问题如果简单能搞定的话就自己搞定了。要是麻烦的话,只能确定后直接买配件了。

网友C:
5V 是待机电压,PS_ON之后才会出其他电压 主板上应该有针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是待机电压,PS_ON之后才会出其他电压 主板上应该有针脚定义

没有哦,那个开关的排线给的也是一个通断信号。

网友(2020-02-27):
引用 网友C:
能靠肉眼看出来的故障那不叫故障很多原件损坏并不一定烧黑没经验的我劝你不要轻易动电源,因为现在的电源都 ...

生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