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LINKSYS E3000无线路由维修记

楼主(2019-10-01):
地摊上淘的无线路由器,买的时候百度了一下是千兆的。连同一个机顶盒一起拿下。
回来之后大失所望。通电,不断重启,连电脑登入不了管理页面。
回来之后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拆开来,当时没发现什么问题,拿热风枪朝CPU上吹了吹,也还是连不上。
今天偶心血来潮,拿起来一看CPU旁边一个电容怀孕了。
拆了个电容换上去之后OK。居然好了。先用着吧,没用过更好的路由器,先凑合着用吧。反正也没多大价值。
就是下面那个画红圈的电容惹的祸

网友A:
果外的二手市场, 是福利性质, 不退但可以随便同价位换货。。

果内的二手, 就是击鼓传花。。咸鱼上好多二手卖得比新的还贵,  只能一声叹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外的二手市场, 是福利性质, 不退但可以随便同价位换货。。

果内的二手, 就是击鼓传花。。咸鱼上好多 ...

地摊买的,本来就是赌一把。坏了也没什么,还有个12v2A的电源呢,亏不了多少

网友:
博通火炉,电容被热死了

网友:
看起来进过水的...

网友:
这电容竟然是从底部爆出的,再给CPU加块散热片吧。

网友:
芯片下边PCB都热变色了。

网友:
这PCB的电压标记堪称良心之做 贴片电容不要钱系列 同样数量的材料 某三剑客估计可以做3个卖

网友(2022-10-14):
请问WAN口是千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外的二手市场, 是福利性质, 不退但可以随便同价位换货。。

果内的二手, 就是击鼓传花。。咸鱼上好多 ...

不是故意欺骗就好。何况有的人就是要买坏的当维修件或者自己捡漏维修。

网友:
买过一次差不多的,给退了,穿墙太差

网友:
思科的东西一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