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LM324做了个电子负载,mos能并联加功率吗

楼主(2019-10-01):
电路图论坛找的,简单,22K那个电阻用可调,我用12V测试,默认最大输出5A多,调就行

材料好找,支付宝每天有红包,全部加起来不超过5元,一次成功,用刀头焊,搞的到处是锡,记得用尖头焊,大功率mos要几块钱一个,75N80红包换等于不要钱,请问能不能并联当大功率mos用,提高负载功率,买了拆机的IRFP264,1.2一个包邮,轻松12V10A,温度不高,75n80 10a会很烫

网友A:
换大MOS,大散热器暴力风扇,300W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大MOS,大散热器暴力风扇,300W木有问题

买了拆机的IRFP264,准备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拆机的IRFP264,准备替换

大型散热器和暴力风扇必不可少

网友:
选Ron超小的MOS.
自己计算一下,功率=I*I*Ron 有多少?功率越小,发热越小。同样大的电流,Ron小一半,发热也小一半。

网友B:
r21的电阻应该是多少啊,我看有人用的是220k有的是1k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1的电阻应该是多少啊,我看有人用的是220k有的是1k

看图纸,都是对称的,是220K,这张图标注错误

网友(2023-03-09):
千万别错误理解浮地。。。。概念错误

网友:
供电最小能到多少?能一节18650么?
调到最小电流能多少?是不是和负载电压有关?

网友:
挖坟贴啊,
MOS要并联,体质要求比较高,参数要高度一样。然后要加大功率限流电阻到每个mos管,防止电流发飘烧管。

网友:
坛友帮忙解释一下“浮地”,不与电源地联通怎么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大MOS,大散热器暴力风扇,300W木有问题

要是换成循环水冷岂不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