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吹风其实是可以低压供电

楼主(2019-10-01):
捡到的电吹风拆下的电机 还装了一个比原来更大的扇叶 12V电源供电风很大

用电吹风原来的扇叶的话估计9V电源就行

网友:
家用电吹风大部分是直流低压小电机,通过发热丝限流降压然后整流供电的,专业电吹风才使用交流电机

网友A:
电吹风是否能低电压供电,要看发热丝工作电压。高级些的电吹风,是交流电机的,只能工作在220V交流电压下,而市面上绝大多数用的是直流电机,工作电压12V左右,由电热丝降压整流后得到。如果你只给电机提供12V电压,电机是正常工作的,但电热丝在12V电压下发热量很小,你只能减小电热丝电阻增大发热功率。一般电热丝功率在1000瓦左右,需要100安左右的电流。楼主,你到哪里找这么大的直流电源?即使改成12V交流电,你又哪里找一只1000瓦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是否能低电压供电,要看发热丝工作电压。高级些的电吹风,是交流电机的,只能工作在220V交流电压下, ...

楼主要的是直流电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是否能低电压供电,要看发热丝工作电压。高级些的电吹风,是交流电机的,只能工作在220V交流电压下, ...

以前捡到的电吹风电热丝都烧断了 拆掉电热丝 并把电机的线接12V电源就能吹风了

网友:
12伏电风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是否能低电压供电,要看发热丝工作电压。高级些的电吹风,是交流电机的,只能工作在220V交流电压下, ...

电热丝怎么降压
只听说阻容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热丝怎么降压
只听说阻容降压

电热丝本身有电阻,会电阻降一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热丝怎么降压
只听说阻容降压

电阻分压,最简单,效率最低的降压方式。

网友:
当然可以,电吹风本来就是靠电热丝降压整流来供电的,直接用低压直流电供电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是否能低电压供电,要看发热丝工作电压。高级些的电吹风,是交流电机的,只能工作在220V交流电压下, ...

交流供电风扇的电吹风基本都是专业的,现在家用都是直流电机,成本低体积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分压,最简单,效率最低的降压方式。

道理我懂,冷风模式,电热丝不工作,你解释下电机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是否能低电压供电,要看发热丝工作电压。高级些的电吹风,是交流电机的,只能工作在220V交流电压下, ...

你这算的是啥啊,这个电机接在电阻的一个抽头,又不是直接串联的,接在发热丝的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道理我懂,冷风模式,电热丝不工作,你解释下电机是怎么工作的

其实冷风模式是有一点点热量的,你可以用温度计测量一下,里面的发热丝可以串联,并联,用开关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