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伙给推荐个焊台吧

楼主(2019-10-01):
现在用的宝工的外热式30w电烙铁,想换个焊台,看中了京东自营的深圳白光还有宝工的,60w的都在150左右,白光还有110左右的40w的焊台,不知道哪款好点,大伙给推荐一下,150元以内的焊台,平时也就做些电子小制作。

网友A:
其实买个二手的最实惠,雪妹妹前几天不是淘了台只有25元,我看挺不错的。

网友B:
看看是推荐936的多,还是T12的多?反正我是只考虑后者(可玩性比较高),因为没用过也不想用前者。

网友C:
不移动用就936,二手的50内包邮能购到

网友D:
焊台用得不太多,自己买深水宝数显T12白光套件(不含驱动电源),
70多那种(淘金主红包抵扣后26),电源用的笔记本电源替代,很方便也好用,供参考

网友E:
这俩牌子还是深圳白光吧,宝工价格虚高,其实更推荐买CXG/创新高这个牌子,这牌子性价比比深圳白光高一点

网友F:
如果只是做些小制作,并且是固定使用,还是936吧,性能稳定,耗件便宜。白光也可以,升温快,焊大焊点比较方便,唯一的是一支芯就要10多元以上。

网友G:
  我有工厂下线的 快克3104 便宜出要么 只是没有手柄

网友:
优惠购里有个卖蜂蜜的推荐便携式936,能调温,带数显,

不过没用过,不知道是否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买个二手的最实惠,雪妹妹前几天不是淘了台只有25元,我看挺不错的。 ...

我不太喜欢买二手,还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推荐936的多,还是T12的多?反正我是只考虑后者(可玩性比较高),因为没用过也不想用前者。 ...

936有啥不好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移动用就936,二手的50内包邮能购到

第一次用焊台,还是想买个一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台用得不太多,自己买深水宝数显T12白光套件(不含驱动电源),
70多那种(淘金主红包抵扣后26),电源用 ...

谢谢,这个看了,觉得这种工具还是买个现成的,有问题了也可以有地方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俩牌子还是深圳白光吧,宝工价格虚高,其实更推荐买CXG/创新高这个牌子,这牌子性价比比深圳白光高一点 ...

谢谢,我看看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做些小制作,并且是固定使用,还是936吧,性能稳定,耗件便宜。白光也可以,升温快,焊大焊点比较 ...

应该也不会经常换头子的,白光936有60和40w的,不知道选哪个好?还有一个数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工厂下线的 快克3104 便宜出要么 只是没有手柄

谢谢,想买个一手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焊台,还是想买个一手的。

AT936  200多,!

新的都是铝线变压器!二手老货好!

有钱购日本白光二手的150左右,新的就不报行情了!

网友:
自己用普通的936很经用,就是大了点,占地方,以前看大家经常说T12好,后来我推荐单位买了5台,说实话没什么优势,经常坏,返厂,换了其它家也这样,家里用的少可能还好,我们一天可能要用到5-6小时,所以用不了多久开始出各种问题。单位买的其它936的,各种牌子,还有2台带吹焊的,这么多年也只坏了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也不会经常换头子的,白光936有60和40w的,不知道选哪个好?还有一个数显的。 ...

60W,数显,这两样不可少。

网友:
其实带温控的烙铁都可以,防止烙铁头烧死,
差异可能是加热的快慢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