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家里老thinkpad t60p修风扇

楼主(2019-10-01):
风扇不转了,已经开不了机。先打开掌托。

拿下键盘

这个是C框的螺丝

风扇已经露出来了

取下清灰,加机油,又转了,上回去,原来的固定胶已经老化,自已找一个胶带

网友A:
我刚扔了一台T61 升T9500 4G内存,但事实太慢了 ~ 屏幕也亮度下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扔了一台T61 升T9500 4G内存,但事实太慢了 ~ 屏幕也亮度下降严重。

换固态盘跑Windows 10还是可以的!跑Linux也很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扔了一台T61 升T9500 4G内存,但事实太慢了 ~ 屏幕也亮度下降严重。

我这个也是屏幕看不清了,只能外接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扔了一台T61 升T9500 4G内存,但事实太慢了 ~ 屏幕也亮度下降严重。

我收藏了一台改,升了高分屏,连材料邮费花了15元改了LED背光,亮太多了!主盘用SSD,光驱用换了普通硬盘!前前后后花了400多,连机器收回来

网友(2025-03-04):
最关键的清灰、拆扇叶的步骤不给体现,这个帖子,唉

网友:
T61独显的T8100拆过,屏太老,极易老化,玩下T410 420 430也可以,一样的耐用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