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QC4.0的充电器

楼主(2019-10-01):
最近爱坏东西,前几天拆了QC2.0充电器,今天放假,把这个QC4.0的拆了,这个是2.0坏了才买的,用了几天就没输出了,PDD用红包撸的,买家说重新发一个过来,还没到。
不多说了,上图
包装

背面

开拆,粘胶的,开水烫一会儿,再敲开,算无损吧

板子拿出来

快充芯片8115f

jw7703d

光耦

没看出哪里明显烧坏,只有光耦旁边这个电阻有点不清楚,但在板子上量有10欧电阻,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背面没有元件

完。

网友:
顶多是qc3.0的,qc4.0是c口的

网友A:
我买的一个车充,说可以支持华为超级快充。其实压根就不行,只有一个普通华为快充。现在市场上很少什么qC4.0吧。

网友:
3.0我还信,4.0的话,就呵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一个车充,说可以支持华为超级快充。其实压根就不行,只有一个普通华为快充。现在市场上很少什么qC4. ...

qc4应该只有一款,就是锤子手机原装充电器,所谓qc4其实就是pd协议里的pd3.0 PPS ,qc4被收编在内一种东西的两种叫法~

网友:
8115f应该是pwm,快充识别是那个6脚,并且这个充电器不支持qc4

网友:
咋一看我还以为绿联的,我买的QC3.0的充电头,都好贵当时80块

网友C:
8115是初级电源控制IC。好像就是15W左右的方案。
有个电阻爆掉了

网友:
8115可能也挂了,研究的话可以把前级拆下来量,在板测试不太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qc4应该只有一款,就是锤子手机原装充电器,所谓qc4其实就是pd协议里的pd3.0 PPS ,qc4被收编在内一种东 ...

苹果,也有一个 只有C口输出的,也是QC4的?背面这么简洁倒是少见

网友:
竟然是高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也有一个 只有C口输出的,也是QC4的?背面这么简洁倒是少见

苹果和高通是竞争关系,怎么会去支持qc4,苹果只支持pd。

网友:
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QC4+用的Type-C,这玩意顶多QC3。。。

网友:
这种东西不超过2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8115是初级电源控制IC。好像就是15W左右的方案。
有个电阻爆掉了

能判断那电阻多大么?

网友:
应该不是qc4.0的,顶多3.0

网友:
刚刚又仔细看了一下,感觉这种充电器的做工好差呀。

网友:
8115f是电源芯片,好像是18W的吧,快充芯片都是贴片的,没见过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