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准备调战不可能,iPhone7P指纹排线飞线

楼主(2019-10-01):
D疼啊,献殷勤给老婆的7P换电池,把指纹排线弄断了
这排线跟屏幕总成在一起,没有卖的

买了几十块钱东西,准备搞

兄弟们鼓励下,给点建议

网友:
怎么玩的 。。7的指纹也坏。。。

网友:
现买材料,怕是难了

网友A:
除非有1000元左右的放大鏡。。。
目測要爛尾,某寶上有專業壓線的。
飛線感覺挺難的一不小心就短路啊。

楼主:
现在只有home键和指纹不能用,其他正常

网友:
听说指纹只能换原装的!原装的够不到,仿的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放大镜需要贴着排线才看的清楚,没有操作空间。

网友:
建议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业余的通常会越搞越坏,最后报废。这话虽然不中听,但事实就是这样。 指纹是和手机主板上的硬件ID配套加密的,具有唯一性。

网友:
难度太大了,看看是不是所有的线都有用

网友B:
用好的摄像头 手动调焦上屏幕观看焊接,用就得老猫牌电子打火机的高压包线  0.03mm的。0.1mm线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好的摄像头 手动调焦上屏幕观看焊接,用就得老猫牌电子打火机的高压包线  0.03mm的。0.1mm线粗
...

小米9加上最后那个买的手机上夹的微距镜头,估计得用0.01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有1000元左右的放大鏡。。。
目測要爛尾,某寶上有專業壓線的。
飛線感覺挺難的一不小心就短路啊。

某宝上专业压线?我找找看

楼主:
确实找到专业压排线的
材料都买了,尝试下看看,对自己焊功还是很自信的
实在不行就上某宝,但看评论有把原装屏换掉的无良商家

网友:
看来难度不小呀,加油。

网友:
单层的? 我这有个记录仪排线的摄像头 排线双层的 断了

网友:
楼主买了尖头烙铁头了吗?下面那两排极细的看着有点悬,期待楼主的表演!

网友:
这个真的挑战不可能了,如果成功你可以申请XX记录了

网友:
需要体视显微镜和很好的烙铁,焊锡,焊锡膏。

网友:
直接换背光板就行了,带排线的,

网友:
我想知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