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T12融化无铅焊锡,不是很好,是电源功率不足?

楼主(2019-10-01):
调到最高温度,融化了。但是接着又不融化了。。。。如此反复。简单来说,就是通电一会勉强能融后短时间就融不动了,数秒后就又能融了

616控制板的白菜白光。就是融化后准备焊接就凝固了,再过几秒又开始融化焊锡了,再焊接又凝固。。。。。
用黄花50瓦内热式电洛铁则一直是融化的,在洛铁头上挂着。

使用19v3.42A笔记本电源。是电源功率不足?还是怎么回事?

~~~~~~~~~~~~~~~~~~~~~~~~~~~~~补充:找到原因了。电位器没焊接好。重新焊接了就好了。调到最高温度,融化无铅焊锡很好。
补充2:现在是3s化锡。电位器没焊接好,重新焊接了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回温跟不上

网友:
最好还是高频

网友:
按我的理解
1 t12的温度调的低了达不到无铅焊锡的熔点,调高温度就能化锡 。
2可能接触面氧化变黑,变黑后 就很难融化焊点。
3 t12头太小 尖头或者穿孔  造成热量无法正常快速的传递到烙铁头。
4 t12加热板 的电压功率不够 导致回温很慢。

普通烙铁接触面不氧化的 情况下 热容量是够的 温度是超过350的。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啥锡丝,我之前的垃圾锡丝在普通烙铁上能熔,在T12上就不太好熔,后来换了维X佬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用红外测温仪测量一下头子温度,

我测量过一次,显示120度时,化锡很方便, 这个温度可能不是真实温度,
可以和其他烙铁比较,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啥锡丝,我之前的垃圾锡丝在普通烙铁上能熔,在T12上就不太好熔,后来换了维X佬的就可以了 ...

无铅焊锡熔点是高。

也可能是质量不好。

我用友邦63的焊锡就很好。

网友B:
你买的什么白光T12?牛肉白光,?,,你这个明显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什么白光T12?牛肉白光,?,,你这个明显有问题的?

616控制板的。就是融化后准备焊接就冷却了,再过几秒又开始融化焊锡了。

网友B:
616板没休眠功能的,,,类似接触不良,,,我用苹果电源+616板做的没啥问题啊,,,挺好用的,,重点检查手柄与发热芯接触的地方

网友:
苹果做的最简单的白光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6板没休眠功能的,,,类似接触不良,,,我用苹果电源+616板做的没啥问题啊,,,挺好用的,,重点检查 ...

你用的也是无铅焊锡?
我的t12用普通焊锡是正常的。

网友B:
二种锡都用,,,都一样好用,,,T12本就是为无铅锡设计的

网友:
有铅280---310度,,无铅锡300---350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种锡都用,,,都一样好用,,,T12本就是为无铅锡设计的

但是我的融化后就凝固了,接着再融化再冷却,简单来说,就是通电一会勉强能融后短时间就融不动了,数秒后就又能融了

即使电位器调节到最高也不行。难道是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上图,,,看看你的烙铁,,,看看你的焊锡

网友:
烙铁电位器一般调三分之一处,,,调最大会烧红的,,,你这一会加热一会儿不加热的,,,

网友:
白菜白光几种不同插接方式

网友:
烙铁芯也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白菜白光19伏也有45瓦功率了,不比50瓦的黄花差。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白光,是不是有连续45瓦的功率。方法是:找一块2毫米左右厚,10平方厘米左右大小的铜板(用一个大点的铜钥匙也行),把烙铁头用多一点焊锡焊在铜板一端,然后把铜板泡在冷水里,电位器开到最大,电源220伏端接一个功率表,测试烙铁的实际连续耗电量,看看能否达到45瓦。根据测试情况再找出具体原因。我那套白菜白光用这种办法测,24伏电源下,能达到7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