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无法开启ddr请问怎么设置

楼主(2019-10-01):
is903加上海力士H27Q1T8YEB9R,量产的时候提示我不支持ddr,但是用3268是可以开启ddr的,查询海力士官网,该颗粒是支持toggle2.0标准的

然而我不勾ddr开出来写入50m读取80m明显不合理

将参数高亮出改成其他数字皆报错101无法进行下一步,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办

网友A:
确定你用的闪存芯片支持DDR吗?

网友B:
海力士的16nm要1.8V才能开DDR。。。IS903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用的闪存芯片支持DDR吗?

我都说了海力士官方资料是toggle2.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的16nm要1.8V才能开DDR。。。IS903别想了

斯国一,原来有这个讲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斯国一,原来有这个讲法

上黑版903试试看,有1.8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黑版903试试看,有1.8v电压。

买的时候没找到,只好买了蓝板

网友D:
3268的1.8V和3.3V都试试验证下就知道了,为什么一定要903的1.8V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68的1.8V和3.3V都试试验证下就知道了,为什么一定要903的1.8V测试

验证过了,3267跳1.8和3.3速度没有任何区别,903不能开ddr要么固件支持的问题,要么参数不对

网友E:
同款颗粒,,,手头有8颗,这搞得我都不知道该咋用了

网友F:
我想说的是,DDR和toggle是两种技术,两个阵营。DDR是设置的,而toggle在IS903中不需要设置。Toggle同步模式下不用clock,写数据用DQS差分信号跳变沿触发,读数据用Host发的REN差分信号跳变沿发读request,DQS跳变沿输出数据。ONFI同步模式下有Clock,数据、命令、地址都要与Clock同步。但是DQS,Clock都不是差分信号,所以边沿容易受干扰。ONFI 3.0里面有NV DDR2模式,就和Toggle一样了,不再用Clock,用DQS和REN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说的是,DDR和toggle是两种技术,两个阵营。DDR是设置的,而toggle在IS903中不需要设置。Toggle同步模 ...

道理我都懂,但是很多时候勾上support ddr的速度就是快,这个颗粒是toggle2.0规范,然而开出来读写速度是对不上的,根本就没有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颗粒,,,手头有8颗,这搞得我都不知道该咋用了

我用3267读写150/60,3268 8ce不知道速度会不会进一步提升,3280改参数应该也能开这个颗粒在1.8v vccq下经常开不出来,要么卡verify cid/isp,要么认不出颗粒,最好跳到3.3v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3267读写150/60,3268 8ce不知道速度会不会进一步提升,3280改参数应该也能开这个颗粒在1.8v vccq下经 ...

我看鲜鱼上有人双贴这玩意也就90的写入速度,实在蛋疼,我这8颗是960g的希捷x1230掉固件了,本来打算做u盘,现在看来要么搬板开卡,要么卖颗粒。。。。问题是我听说海力士颗粒不值钱,脑壳疼...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F:
我想说的是,DDR和toggle是两种技术,两个阵营。DDR是设置的,而toggle在IS903中不需要设置。Toggle同步模 ...

说的大部分正确,给您纠正一点,onfi阵营叫sync-ddr,东芝土狗(toggle)阵营叫做toggle-ddr,他们都是ddr技术只是实现方法不一样(你介绍的部分)罢了。。。

网友G(2020-02-22):
流星雨, 你的这个颗粒最后贴啥主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流星雨, 你的这个颗粒最后贴啥主控了?

903和3267都贴了

网友G:
3.3v的903是不是不能开ddr?在3267上好量产吗?速度多少?

网友:
903的ddr是针对镁光和英特尔的,也就是ONFI阵营的,不是toggle阵营!!!!

楼主:
引用 网友G:
3.3v的903是不是不能开ddr?在3267上好量产吗?速度多少?

903没法开ddr,而且跟电压没关系,3267怎么跳都能开ddr,写80读130吧,有点久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