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BOSCH GO二代更换电池及调整扭矩(全网首拆)

楼主(2019-10-01):
博世GO又出来2代产品了,相比1代产品改进了不少,机械离合扭矩自动打滑,还有按键启动,电子刹车断电急停。论坛有人开箱了,我就不废话了,但还是有缺陷,万年的三星1500mah电池,最小档位0.2Nm,我用手还是不能抓停,话不多少,开始拆机看看这货能不能改造一下。

准备工作:起子翘棒,这机器已经拆开了的

拧开后面2个内六角螺丝,注意拆开后盖在螺丝孔上还有2个小铁片,固定机身内胆的

用撬棒沿着边缝就可以撬开扭矩调节头,没有螺丝,注意力道,小心破损。

里面是卡扣设计,纯靠巧力。

接下来翘开关按钮拨钮,这个必须要拆下来。不然机器内胆出不来,用蛮力只会损伤开关

这货是从前面出来的,一代是从后面出来的,这里零件是机械离合

里面有钢珠,注意别弄丢了,弹珠太小了

金属变速箱,这个头也是卡扣设计,逆时针一拧就出来了

金属变速箱直接拉出来

马达和变速箱里面有2个螺丝固定

这货不是靠卡环固定的,这里面卡环不用拆的

内胆卡扣正反各2个,用镊子顶,不要用蛮力

按钮开关很渣,不知道能不能长期使用,反正我准备换掉,按钮型号6*6*5贴片无声按键,准备搞个汽车遥控按钮换上,手里暂时没货

我换上的电池是SONY的VTC6电池3000mah,一代我也是换的这电池,效果扛扛的

机械离合上面的弹簧9个,被我拿掉3个,扭矩最小档可以用手抓停了,不过力道也不止0.2Nm,但可以拧手机螺丝了

按钮被我拆了,等汽车遥控按钮到货就换上

最后来个机械离合的特写,靠旋钮拧紧挤压弹簧,实现扭矩力道,超过力道就自动打滑。

10月2号继续更新:

按钮终于到货了,开工换上,质量比自带的好,合金触点,有点段落手感

如果取下档位环的的弹簧片,可以无极调扭矩(没有档位哒哒声)松螺丝同时可以轻松调节扭矩,直到螺丝旋转为止,可以防止修理笔记本时打花螺丝,非常实用,没改之前是6个档位,改了之后30个档位都是可以的

刚好手里有一盒老A的32合1的4mm批头,丢了几个批头,直接把延长杆上的4mm套头取下做一个6.35mm转4mm转接头

老A套头刚好与博世配的H4批头吻合,直接滴胶怼进去,一气呵成

改装之后可以用南旗的4mm所有批头,美滋滋

一档修手机绝配,机械离合正常工作,再也不怕打花螺丝了2档电脑笔记本都不在话下

充电电流正常,充电发烫也没有了,只微微热,改装到此结束!

小结:这款螺丝刀还是值得的,价钱摆在那,有人说这拧不动,那拧不动,才3.6V的起子能做到这样不错,每个产品都有定位,买工具还是专用的最好,万能的产品也许啥都能做,但啥都做不好,百无一用是万能。

BOSCH GO一代简单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9411

楼主:
10月27挤一下牙膏
充电口间隙过大,用一个硅胶垫解决了

楼主(2019-11-20):
2019年11月20号更新应网友要求再次更新扭矩从6档变8档(改无极扭矩的请忽略扭矩壳开凿)

卡环改装,挡边用美工刀削掉5mm左右,可以增加负一挡,扭矩更小。

扭矩调节壳图片标黄圈的位置开槽

直接烙铁开槽

黄圈部分是开好的槽,红色部分必须保留不能动,不然会拧到底会转坏定位卡环
涂好锂基脂,装盖

装好后的效果,增加2档,加之前的6档,一共8个档位

网友A(2019-10-01):
充电时间翻倍,充满要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翻倍,充满要多长时间呢?

冲电流980mah,3个小时左右

网友:
我的 博世GO一代 吃灰中。。。

网友:
没有完美的东西,等继续升级,或者自己DIY咯

楼主:
我是不是发错区了,第一次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翻倍,充满要多长时间呢?

2到3个小时

网友B:
我给IXO3换了三星3000毫安的,用原装充电座充电很慢,那个鬼老式变压器发热大,我准备换个7V电源进去,随便加个风扇,不然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IXO3换了三星3000毫安的,用原装充电座充电很慢,那个鬼老式变压器发热大,我准备换个7V电源进去,随便 ...

我也准备入手你那款,突然看到这个,觉得这款适合用一些

网友C:
谢谢分享 真是学到东西了

网友D:
手持7411   7410路过

网友E:
还需要像一代用力那样按下去批头才能工作吗?

网友:
博世很不错,一代的痛点这代改良不少,就是颜值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需要像一代用力那样按下去批头才能工作吗?

按压和按钮都可以,2代多了按钮启动,机械扭矩,电子刹车,比一代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真是学到东西了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持7411   7410路过

松下的电动螺丝刀可以,我不喜欢哪种造型

网友:
GO2还可以,至少比花差不多的钱买洋二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压和按钮都可以,2代多了按钮启动,机械扭矩,电子刹车,比一代好用

机械扭矩和电子刹车是什么意思,我小白一个,刚想买这个,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高端玩家的玩具,平民玩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