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假大家主板上的这个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9-10-01):
这这个焊盘可以焊个什么上去?平板主板上的,谢谢大家

网友:
感觉像USB Type-C

网友:
大概是TYPEC,12P

楼主:
谢谢帮助,应该是的,不过我看x宝上,typec有很多种针脚

网友A:
沉板式24P前插后贴的Typ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板式24P前插后贴的Type-C

大神,我看了x宝上的这种母座,感觉装不上去呢,12pin贴上去没问题,但另外12pin插不进去,那个孔很小,而且不通。能帮忙分析分析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看了x宝上的这种母座,感觉装不上去呢,12pin贴上去没问题,但另外12pin插不进去,那个孔很小, ...

孔不是不通,孔内是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不是不通,孔内是焊锡

没有什么不是一把风枪和吸锡器搞不定的,如果有,再加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