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TFTP方式刷斐讯K1路由器指导一下我吗

楼主(2019-10-01):
phicomm.me login: admin
Password:

BusyBox v1.12.1 (2015-09-25 20:39:27 CST)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 cd /tmp
# pwd
/tmp
# wget http://breed.hackpascal.net/breed-mt7620-reset1.bin
Connecting to breed.hackpascal.net (172.246.241.138:80)
wget: not an http or ftp url: https://breed.hackpascal.net/breed-mt7620-reset1.bin

我想说全过程。我的电脑用网线接入LAN口,输入192.168.2.1 用户 admin 密码 admin 。电脑看地址 IPCONIG 我的电脑IP是192.168.2.101浏览器地址栏打开 http://192.168.2.1/goform/Diagnosis?pingAddr=192.168.2.101|echo""|telnetd
系统诊断
当前页面可以使用Ping或者Tracert功能来测试路由器和其它主机的连接情况。

参数设置
选择Ping Tracert
IP 地址/域名
Ping包数目(1-10)
Ping包大小(64-1472)
Tracert 跳数(1-30)
诊断结果

Network is unreachable!

这里可能就有问题的了,但是我不懂解决,继续下一步链接TELNET。我的是精简安装的win7没有打开的,就下载安装SecureCRT 5.1 登录192.168.2.1,用户 admin 密码 admin

我上网找决策

开始刷入Breed。

将breed文件传入路由器中,这里可以通过HTTP和TFTP这两种方式。

HTTP方式:(需要路由器能上网)

TFTP方式:

下载完成后,将Breed写入Flash

至此Breed写入完成。

我上网搜索找到一个网盘

BREED

网友A:
下载 高恪自动刷机工具, 一键刷机

之后如想换固件就行Breed 刷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 高恪自动刷机工具, 一键刷机

之后如想换固件就行Breed 刷写即可

好的。我试试。是可以刷进BREED吗 不支持K1

网友:
k1不是很好刷的,买了个小娱路由,无法一键刷机,头痛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是可以刷进BREED吗 不支持K1

K1和k2固件一样的,  换个方法

解压, 上传参数配置并重启 即会开启TELNET
用telnet或者putty登录路由器。
telnet 192.168.2.1
breed-mt7620-reset1.bin重命名breed.bin 方便命令行操作
电脑端打开tftpd32.exe软件, 没有就去下载,软件启动后, 第一项设置本地目录(把breed.bin放在这目录下)
备份官方的boot区,如不需要, 可以省略. 使用以下命令:(路由器读取,传回本机)
cat  /dev/mtd1  >/tmp/mtd1.bin
tftp -p -r mtd1.bin -l mtd1.bin 192.168.2.2

上传固件并写入breed。  注; 192.168.2.2 是你电脑IP, 或tftpd32.exe 上显示你本机的IP地址
tftp -g -l /tmp/breed.bin -r breed.bin 192.168.2.2
mtd_write write /tmp/breed.bin Bootloader

Breed这样就更新完成了。后面,就可以刷各种固件了。

按住复位键, 重启路由,  用192.168.1.1就进入Bre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和k2固件一样的,  换个方法

我现在试试。我没有TELNET.
我有putty.exe 但是不知道怎样TELNET设置。

我也有tftpd32.ex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试试。我没有TELNET.
我有putty.exe 但是不知道怎样TELNET设置。

还有, TFTP32,  是选 TFTP Server,  不是TFTP Cl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TFTP32,  是选 TFTP Server,  不是TFTP Client

不知道了。越搞越坏了。

你看截图,这个算是刷进BREED了不?按住复位键, 重启路由,  输入192.168.1.1 没有进入Breed,右下角表示网络的小电视机图标显示叹号或转圈。我再重复,进去发现我传的BREED固件没有了
我去下载了K1的固件刷一下,变了有密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了。越搞越坏了。

上传breed.bin 是在路由TMP临时文件夹的, 重启会没有.

TFTP32 目录是在D盘,  确认Breed.bin是放在D:\下吗

在TMP目录下, 看到有Breed.bin上传在上面,
也看到有 写入指令,  但你没指定完整的路径, 不知是否成功写入却进去了, 写过程有进度的, 看到有吧?

按住复位键,   重启多几次,   如果没有获取到IP地址, 可以尝试手定指定IP, 去PING一下能否通过92.168.1.1,以便分析有没进入Breed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breed.bin 是在路由TMP临时文件夹的, 重启会没有.

TFTP32 目录是在D盘,  确认Breed.bin是放在D:\下 ...

看不到进度条,闪了一下 ew字幕就出#号完成了。现在因为刷了其他版本的K2P固件进不了TELNET状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到进度条,闪了一下 ew字幕就出#号完成了。现在因为刷了其他版本的K2P固件进不了TELNET状态了 ...

刷了其他版本的K2P固件?????????你这是什么操作?
上传了我那个配置文件,  无线密码是1234567890    管理密码ad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其他版本的K2P固件?????????你这是什么操作?

现在的版本没有TELNET的 还能降回原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版本没有TELNET的 还能降回原来的吗

晕, 你还更新到 新版本???????  这是手残么?  只要刷有Breed 就可以降
如果真是手残升级到新版本...不知点说你了.........这个人22.4.....版本貌似还可以吧...再试喽,   22.5....的就不行了
再次上传那个配置文件, 看能否打开Telnet功能,  如果不行,   那帮不了你...(新版本已封禁Telnet的漏洞),  只要开壳,上编程器了

前面的操作:  复位键, 重启路由,  是浏览器输入192.168.1.1,  不是telnet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你还更新到 新版本???????  这是手残么?  只要刷有Breed 就可以降
如果真是手残升级到新版本...不知点 ...

我现在想刷回1.0.0.3已经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刷回1.0.0.3已经不行了

找 路由器刷breed Web控制台助手v4.7版本        试试吧.  不行就拆壳了......我说咋就手多多升新版干嘛

网友:
百度搜索一键breed有,很简单的软件

帖子如下:

网友B:
Link:连接(PCclient 192.168.x.x-LANhost 192.168.x.1)
Option:给路由器开一个远程端口协议telnet OR ssh。
用PC远程登陆到路由。进入路由器shell模式。
在PC开启HTTP OR TFTP 服务,并配置好Flash.bin路径
在shell中,执行下载命令下载Flash.bin。
在shell中,执行write Flash操作。
等待重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k:连接(PCclient 192.168.x.x-LANhost 192.168.x.1)
Option:给路由器开一个远程端口协议telnet OR ssh。 ...

大神,你好,这和固件版本有关吗/?现在我是软件版本号:22.4.2.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这和固件版本有关吗/?现在我是软件版本号:22.4.2.15

固件版本不同,开远程协议的方式不同,甚至于有些协议在某个固件版本被阉割掉.但斐讯的固件可以降级的.WEB管理页面有漏洞可以直接执行Corn计划任务指定的命令来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这和固件版本有关吗/?现在我是软件版本号:22.4.2.15

为什么不用我的方法,刚刚又把另一个K1刷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