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语言交流好助手~MAOMI C01型 AI翻译机试用拆解报告

楼主(2019-10-01):
在生活中免不了跟外国人打交道,但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有了翻译机,可以使交流立刻顺畅起来,无论是商务洽谈,交友还是旅游都会变得轻松自如。MAIMI C01型AI翻译机是有深圳市双子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出品,不仅具有40个语种的互译、外语学习,还是一款智能的生活伴侣,他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解疑答惑,还能为你播放歌曲,为你讲故事,是你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下面就带你看一下这款翻译机的风采。

首先看一下外包装,白色的纸盒包装上面印有产品外形简图,整体简洁

反面是产品名称、型号以及执行标准,一应俱全,下方是应用APP二维码

打开包装除主机外还有使用说明书和一根USB充电线

产品正面各功能键

反面上端是音箱发声孔,下面是标识

底端是USB充电口

产品三围是长105mm

宽35mm

厚度8mm

重量42.6g,小巧玲珑,非常便于携带

充电电压5.096V时充电电流为0.4A

充满电后电池容量为472mah@5.09V,能量2418mwh,电池标称能量为2.22Wh,名副其实。

下面就实际试用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先下载APP,根据自己的手机系统下载安装

打开APP,先注册账号

进入APP后,上图是默认界面,点右上角的圆圈可以设置,点中文、英文分别可以选择设置

进入APP后点击右上角的圆圈可以进入设置页面,这是手机热点连接,适合没有WiFi的状况下使用可以,还可以显示电量

这是网络连接的状况,适合有固定WiFi的场地使用

点击左侧的语言,可以设置我的语种

点击右侧的语言,可以设置对方的语种

登陆账号后就可以翻译了

英语翻译后还可以跟读,对学英语非常方便,可以校正发音

再试一下翻译俄语

next

楼主:
语言交流好助手—MAOMI C01型 AI翻译机试用拆解报告

好了,重点来了,这一楼是拆解图,本来不想发拆解图,厂家说他们跟某芯片商有保密协议,最好不要发拆机图,可是,在数码之家不拆机看客不答应啊,只能把芯片logo处理下再发

用拆机片轻轻划开侧面缝隙,虽然缝隙很小很精致,但还是能划开的,不过划开再扣上就不那么严实了,不过跟商家沟通后,商家说这个盖是一次性的,售后以后都是换新盖,并且答应让我发回去,他给我换个新盖

拆开后的样子

这事喇叭,上面有一个软密封条,跟后盖密封形成一个音箱

USB充电口

音量+、-键

面板上的三个按键板

按键板

WiFi天线

pcb板元件面

下面看一下各个元件,图上有标注的就不再文字赘述

XR871ET  MCU芯片

芯片的简单介绍及典型应用方图
无线MCU系列芯片XR871,硬件部分采用XR871ET+AC101套片形式,打造出一个高集成度高性价比的音频方案。XR871ET利用其高性能CPU和丰富的RAM资源实现了音频播控、MP3解码以及ARM/Speex编码功能

晶振

AC101音频芯片

32M存储芯片

三个按键,左边六颗发光二极管呈圆形分布

电池还带有保护板

2.22Wh电池

发声孔内侧还有细细的滤网布,预防灰尘进入

后壳内部的铁板,好像是用于配重的

好了,拆解也结束了,希望大家斧正,谢谢!

网友A:
最后那块是屏蔽板?

网友B:
要登录帐号, 看来是远程服务。

除了机器钱,应该有 定期的服务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块是屏蔽板?

感觉是配重的,屏蔽板不需要这么厚的,并且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登录帐号, 看来是远程服务。

除了机器钱,应该有 定期的服务费吧?

没有服务费

网友:
做得挺精致,好像手机上有类似的APP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重点来了,这一楼是拆解图,本来不想发拆解图,厂家说他们跟某芯片商有保密协议,最好不要发拆机图, ...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C:
比市场上的狗语翻译机靠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重点来了,这一楼是拆解图,本来不想发拆解图,厂家说他们跟某芯片商有保密协议,最好不要发拆机图, ...

多看美国大片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市场上的狗语翻译机靠谱吗?

只略懂中文,它要给我乱翻译我也不知道,所以无从判断靠不靠谱

网友:
感觉这种翻译机没什么用,出国的话一个手机就能解决一切。。。

网友D:
外星人来了怎么办?

网友:
这个翻译准确么?

网友:
额,还保密芯片,怕是后台服务器一断线,app一完蛋,这玩意就得在diy网店里9.9出售了吧~

网友E:
不明白。这东西为什么不是多余的???

使用过程离不开手机,手机没信号没网络就用不了?
既然那么依赖手机,手机上直接翻译出声音不就好了?这个就是个类似蓝牙外放音响???

网友:
怕是后台服务器一断线,app一完蛋,这玩意就得在咸鱼9.9包邮出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这东西为什么不是多余的???

使用过程离不开手机,手机没信号没网络就用不了?

有同感,感觉这个有些多余

网友:
不是离线的没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星人来了怎么办?

外星人没有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