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usb声卡有光纤输出如何加同轴

楼主(2019-10-01):
usb声卡有光纤输出如何加同轴输出,我看网上说光纤输出那有三个脚5v,数据,地,网上说数据和地就可以了,然后有人说并75欧电阻串0.1uf电容(并电阻有什么作用)?这里是如何搞得?图中兄弟说的对不?

网友A:
并75欧电阻串0.1uf电容

我现在就在用这个方法,感觉音质正常,没有什么杂音干扰。

没用过更复杂的转换器,不知道用更复杂的电路有没有提升。
这个方法最简单,也能达到目的,
没有种草更高级的设备前,可以先使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75欧电阻串0.1uf电容

我现在就在用这个方法,感觉音质正常,没有什么杂音干扰。

那就用这个吧,180欧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