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蓝牙音箱的板子可以接耳机么?

楼主(2019-10-01):
请教各位,蓝牙音箱的板子可以接耳机么?
就是下图这样的板子,论坛商家店里的,应该是小蓝牙音箱的主板,带功放芯片一般都是用来接4Ω3w的喇叭。
我想知道能不能接耳机,有个头戴式的耳机想改成蓝牙的,这样带功放的是不是功率大会烧耳机喇叭?
谢谢!

网友:
不接功放,   在功放芯片前级端接耳机
两个8002芯片  4脚是输入,  前面接了一个电阻, 再一个电容,   在电容前端接耳机即可

网友:
要看 头戴式的耳机阻抗多大,一般是16欧姆以上直接接功放问题不大,可以适当降低供电电压。

网友:
推32Ω的耳机问题不大
就一级运放输出,没多大功率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如果最大音量有问题,可以考虑减小输入信号幅度……
浏览了一下某宝,真便宜,才1.4元,邮费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