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蓄电池电瓶充电器怎么买呢??

楼主(2019-10-01):
摩托车蓄电池电瓶充电器怎么买呢??

像上图那些10元-20元左右的充电器可以买吗??

好怕电瓶充坏了呢......

摩托车蓄电池电瓶充电器怎么买呢??

网友:
直接搜汤线,大概120左右

网友A:
别图便宜,十来块钱的可以买了拆了研究玩,正常使用还是买好点的,最少50元以上的。

网友B:
辣鸡货只能应急用,长期还是买个靠谱的,或者自己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图便宜,十来块钱的可以买了拆了研究玩,正常使用还是买好点的,最少50元以上的。 ...

非常感谢大师的指点........

大师有没有推荐的呢........

俺参考一下大师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辣鸡货只能应急用,长期还是买个靠谱的,或者自己改一个

非常感谢大师的指点........

大师有没有推荐的呢........

俺参考一下大师的嘛........

网友:
我从来都是2A的可调电源伺候,0.5-1A左右充到一定程度就14.5左右恒压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大师的指点........

大师有没有推荐的呢........

客气了,非大师,一般业余玩家而已。坛友赠送的七段式智能充电器6/12V铅酸电池智能充电器主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09

这款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