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台钻的夹头老是掉下来 该怎么紧紧

楼主(2019-10-01):
这种夹头   钻孔的时候稍微一震动     过一会就松动了 然后就打滑 就掉下来了
不是螺丝拧上的   是一个圆锥形的    直接砸上去的
正确的紧固这个夹头的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用铁锤砸上去了  但是还是掉

网友:
277红胶  277红胶   277红胶

网友:
莫氏锥度链接器。

网友:
锥柄锥度不合适~
合适的话不会掉

网友:
把钻头套上,横向转个空,上个螺丝就OK了

网友:
莫氏锥度,锥度不合适.

网友:
锥度的地方涂点螺丝胶应该可以

网友:
莫氏锥度。。。只要锥度合适,安全锤用你四分之一的力气敲一锤子,保准不掉

网友:
锥度不合式,校正一下就行了

网友:
放在油里加热后过盈安装,以后拆卸又麻烦了

网友:
尺寸不对,对的想拆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