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UKE DT9205开机显示1888

楼主(2019-10-01):
今天淘了一个FUKE,装电池显示1888,每个档都这样,不知道怎么搞了,拆机时发现那个lm324发热

网友:
换换换换换

网友:
扔扔扔扔扔扔

网友:
山寨货,没有维修价值鸟

网友:
冒充福禄克

网友A:
这么好的表,二手的也得值5块钱吧

网友B:
我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  已经差不多10年了 外壳已经摔的基本散架了 不修的话求送外壳 不要求高精度的话还是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  已经差不多10年了 外壳已经摔的基本散架了 不修的话求送外壳 不要求高精度的话还是 ...

想先自己鼓捣一下,若鼓捣不好就把壳子送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表,二手的也得值5块钱吧

2块,本来想说1块的,看大叔也不容易就给了2块

网友:
既然是7106而且能显示,就顺着TEST脚查短路的地方

网友C:
lm324发烫,先换

网友:
我有一个9208比你用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24发烫,先换

好的啊,这是个什么元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啊,这是个什么元件啊?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324/technicaldocuments

4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324/technicaldocuments

4运放

好的大神,知道了,感谢啊

网友:
LM324,很多板子上都找得到,充电器,936焊台,还有一些带温控的板子也有。

楼主(2020-02-23):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  已经差不多10年了 外壳已经摔的基本散架了 不修的话求送外壳 不要求高精度的话还是 ...

你好哥们,上次你说的要这个表的外壳,现在还要不?本来想自己鼓捣也没鼓捣

楼主:
那个要壳的兄弟也没回复,那就自己整吧,今天先把牛屎芯片处理干净,马云家买7106。各位给看看,1脚是不是在那个c12那边,那边有3个空脚位,以前看过一个大婶说,3个空脚位的就是1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要壳的兄弟也没回复,那就自己整吧,今天先把牛屎芯片处理干净,马云家买7106。各位给看看,1脚是不是 ...

7106不是有个圆点的吗?圆点那是缺角,对准焊盘的缺角焊上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106不是有个圆点的吗?圆点那是缺角,对准焊盘的缺角焊上去就是了。

好的大婶,等到货了就这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