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改两项用问题

楼主(2019-10-01):
这里人多,如果违反规定麻烦版主处理、

各位老铁,原有三相电380V空调一台,因各种问题现需安装两相电空调
请问1.可以直接任意一项火线与零线相接当220V使用吗?
2.因为电费较贵,上述接法是否会出现电费增多问题?
如有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当然可以呀,如果没有零线,也可以两条火线串两台220V空调用,需要两个空调同时开,

网友:
楼上两台空调串联是个坏主意会烧毁其中一台空调,可以用380转220变压器来解决

网友:
不是两相是单相.可以用就是三相电表工业用电的价格

网友:
三相电进家应该是四根线,三根火线一根零线,随便接个火线和零线组成220,各路不平衡会不会有问题?我老家接的三相电,冬天用采暖锅炉

网友:
没有什么两相电,,叫单相电,可千万不能两个火线接两个串联的空调,会烧的很惨的,必须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再加一个接地保护线。。。。缺一不可。。电用多少,三相电表计多少,无所谓多不多。只要零线不断,平不平衡与你没太大关系,一共也没多大负荷。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负荷分开接在不同的相线上。

网友:
要求高的话,可以加补偿单元来实现的。

网友:
加一个缺相保护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呀,如果没有零线,也可以两条火线串两台220V空调用,需要两个空调同时开, ...

两台串联,两条火线为380伏,电压不符合,即使勉强可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于空调是间歇工作的,两台不能同步,造成失调,这是最愚蠢的方法。

网友C:
我读初中时候,物理老师讲了一件真实的事,他以前带的一个学生是农村的,因为要晚上在地里干活,需要接电灯,火线零线不够长,那个学生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只用单根线,一头接家里火线上,一头接到灯上,灯的另一头零线接着一根铁条直接插在地里。到夜里收拾东西回家,一时大意,灯还在亮着,学生就去拔插在地上的铁条,拔起来之后就被电死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事到底是真是假?

网友:
不可以呀!不可以!!你说的两相电是不是单相22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读初中时候,物理老师讲了一件真实的事,他以前带的一个学生是农村的,因为要晚上在地里干活,需要接电灯 ...

真的假不了!那还能有假嘛!!

网友D:
楼主有没零线,没有零线的话需要加一台380转220变压器,这个方案还能有效防止零线断线引起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零线,没有零线的话需要加一台380转220变压器,这个方案还能有效防止零线断线引起烧毁。 ...

楼主有零线,上面写了,他已经模拟自己使用方法了,已经提到零线了,肯定是有,电费不存在贵,只要偏载功率不超过总允许的每项功率就能安全使用,电费和你以前三项一样,不存在多花钱少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读初中时候,物理老师讲了一件真实的事,他以前带的一个学生是农村的,因为要晚上在地里干活,需要接电灯 ...

应该是电死了!!

网友:
直接接一相火线,一相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的,要是人家按你这样搞不出事还好,出事你就遭殃了。三相电每相电压为220V,相位差是120°,三根线就是360°,它们在电动机线圈内形成一个旋转的磁场驱动转子转动。

三相电只要有零线的话,用电器一头接零线,另一头接任一的一相就得到了220V的电压。现在电表都是智能的,用电计量不会出现偏差。如果你怕单相负载不均衡的话,可以从其它相拉线出来。380V对N,每一相是220V。空调压缩机是用380V的,其余为220V,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根零线的原因,其实它里面已经从接入的任一相中取了220V给风机和控制电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读初中时候,物理老师讲了一件真实的事,他以前带的一个学生是农村的,因为要晚上在地里干活,需要接电灯 ...

零线断了后没有回路形成,接用电器的那头就变成了火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台串联,两条火线为380伏,电压不符合,即使勉强可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于空调是间歇工作的,两台 ...

这人以为是灯泡啊,不烧才怪!

网友:
不要考虑了,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