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发现,新发现,论坛必备松下6225小电批的新发现。。。

楼主(2019-10-01):
今天国庆节,没出门在家看阅兵,感受一下祖国的强大实力。
空闲的时候,找了个玩具拆拆装装,偶然间发现,6225竟然有无极变速功能,一开始还不确定,又慢慢试了一下。
确实有无极变速,不过不是很明显。慢慢按按钮能发现明显的转速变化,按钮保持住,也能稳定住转速。高低速都有,我是今天刚发现的,大家是不是早知道啊。

最后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愿祖国越来越强大。。。

网友:
赞,回去试试

网友:
楼主今天不是愚人节啊。

楼主:
传视频麻烦点,要不就上传了。
大家自己试试吧。

网友A:
还有一个功能比较厉害,就是它会跟你聊天。你平时要多跟它说说话。久了,它就会和你说话,还是个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功能比较厉害,就是它会跟你聊天。你平时要多跟它说说话。久了,它就会和你说话,还是个女的。 ...

弄好还会生娃

网友B:
原来我的6220也有这个功能, 但是至从把开关打开, 触点重新清洗后都没有调速功能了.

楼主:
来来来,成功的都来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我的6220也有这个功能, 但是至从把开关打开, 触点重新清洗后都没有调速功能了. ...

我也打开过,加过润滑脂,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加润滑脂后接触面有阻值了,所以带变速了。

网友:
不是无极变速,是开关内的触点是镀银的,接触电阻有大小,所以造成有变速的意思。

时间长必烧,而且不好修,都被成一个个小洞,非常难弄好。

网友:
我总感觉这是因为开关触点从接触不良到接触良好造成的。

网友:
也许加个限流还真可以变速

网友:
有毛病了呗,一个触点开关,咋弄无级变速

网友:
高速光电感应的扭力自停技术,还带变速。扭力控制的精度会很差的

网友:
开关软,开关行程长,开关触片接触面积从小变大的过程时间长,接触电阻也从大变小,接触电阻大的时候,触点两端电压变大,动力电池能提供的电流也大,导致发热大,高温烧坏触点。所以现在牧田日立等电批开关都做的初始阻力比较大,克服这个阻力后,手指仍在压着开关相对高速前进,缩短了接触电阻大的时间段,降低了发热保护了开关触片。
对于大电流电路来说,接触电阻引起的发热是必须考虑的,尤其输变电,电力机车等高压大电流环境,有很多专门设计的开关,但电批电压低,很多人忽略了电压低但电流高的情况,在老电批没考虑快速降低接触电阻属于设计缺陷,改锂电后问题更加严重,技术是在发展的,上古神器很多方面并没有那么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