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锂电池的镍片点焊,如何剥离?

楼主(2019-10-01):
换笔记本电芯。折腾一番,也成功了(避免锁死),但最后发现是管理芯片坏了,也配不到。测试下来,电芯其实是好的。等于说手头多了12节18650,如何利用是个问题,移动电源已经多个;手电若干根,也不搞户外,不需要那么多。

但无论如何先得拆镍片。点焊的,不知道怎么割?手头有斜口钳,小电磨,角磨机,但是这角磨机割这么小的东西,有点慌。。。求指教!

网友:
先用剪刀把镍片剪断,再用尖嘴钳拔开,最后用小电磨打磨平整。

网友:
电池是“好”的。。。笔记本艹过的电池内阻容量都衰减的厉害

网友:
我是用斜口钳直接拆的。就是焊点不好弄,只能砂纸打磨打磨。其实把镍片剪掉一点就好,剩下的压平,下次焊接的时候直接焊在镍片上。

网友:
一个字“手斯”,尖嘴钳OR偏口

网友A:
剪平压平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平压平最简单了

有图片吗?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
老虎钳夹紧,用力就可撕下,或者用尖嘴钳卷起镍片一直用力卷也能轻松撕下。

网友:
钳子就可以,要处理平滑的话再打磨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各位!得空试试

网友: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打磨后怎么做防锈?

网友B:
为啥要拆呢,不如直接出掉,或者剪短一点就那么保存,以后还可以直接锡焊,

非要拆掉,你买过梅林午餐肉罐头没,就那么卷下来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拆呢,不如直接出掉,或者剪短一点就那么保存,以后还可以直接锡焊,

非要拆掉,你买过梅林午餐肉罐 ...

嗯,直接出掉倒也是个出路。thinkpad是哪个拆的

网友(2020-05-02):
电磨轻轻磨掉

网友(2021-10-08):
尖嘴剪钳剪开,钳子撕下上面的镍片,用小电磨磨平。OK。

网友:
点焊不结实,撕掉就行,钳子容易扯漏气……

网友(2024-06-15):
学习了,各有各的妙招

网友:
  对付留下的点,有一种磨叫电磨

网友:
钻头钻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