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神器!多用电源模块!可恒压,可横流,能稳压,制作简单,多图慎入!

楼主(2019-10-01):
制作简单,成本极低,用法易懂,DIY打辅助神器!先出成品图,非常简单,看懂的就不用向下浪费流量了倒序出贴,为大家的流量着想。
输入5到28,用电瓶,笔记本电源,电脑电源等等常见的廉价电源供电都可以,但是注意根据输出功率匹配电源。输出3到28,能自动升压降压。电流能在0到8安之间调节。最大功率为120W可以用来做实验电源,点LED,电池充电等等,功能有待开发。还有充满指示灯,恒压模式指示灯,横流模式指示灯。因为工作台有12V集中供电,所以我用了12V风扇散热,正常推荐24V风扇,适应能力更强。还可以做恒压源,可以接类似太阳能板的不稳定电源后面,固定输出。废话说多了。。。上图。。。

3A的usb模块,方便边玩手机边干活。还有照明电路,可以接电瓶当手电。上面是输入电压,防止因输入功率不足导致误判。

模块输出电压电流检测,但是为了不影响电流调节精准度,表只能从4V开始测起,小了就低压关机了。。。应为4线供电同输入源,会影响电流调节。

静音风扇,和从梨上拔下来的网

输出用了704和热缩管的组合,保证弯折耐用。一定要硬!不能弯!

输出铜无齿夹子,输入T型插头,这个根据需要自己选配吧。无耻夹子比有的那种接触面大,无耻。。无耻。。算了,垃圾输入法。。。

后面还装了磁铁,可以粘在架子上,不占地方。
成品概况说完了,接下来是磨磨唧唧的过程,看下去要有心理准备,禁止骂街

东西都是成品,所以说很简单,适合新手,装在一起就能用。有个能恒压横流的电源,真的很重要。这个不闹笑话。

壳子驴唇不对马嘴。。。锉刀加电钻美容!!!

找了各种奇怪的风扇,看看怎么装合适。。。。

输入拆了。。。把风扇并联在输入。。。为了最后的美观被迫让输入搬家。。。

直接接上就可以。。。继续

上磁铁,上壳子,上风扇,让输入调头,注意输入线尽量别去惹散热。因为散热脾气很大。

漫长的等待过程。。。。。。。。704固化好慢。。。。。。拉个屎消磨时间。。。

挑了个位置放表头。。。。

包成木乃伊!!!!!!!!

额。。。。感觉怪怪的。。。。不好看。。。。从来。。。。

我的12V集中供电。。。一个刀片电源。。。。旁边的藤蔓们自动屏蔽,口头打马。。。。

先把风扇保护起来。。。要是吸进去老虎大象可不得了。

测下精确度。。。还不错。。。作为一个表头可以了。。。还有要吐槽下,手机想拍这个太难了,因为一直在刷新,拍的总是不完整。

铜夹子到了。。。秀下。。。

上面的表头拿掉,先装别的。。一会再说。。。装了灯片,usb模块,输入电压表头。又是漫长的等待。。。。。。不拉屎了。。。。没有了。。。

上面的表头装侧面正合适~~~把壳子扒了,坦诚做表!输入测试电流精度,也很不错哦~~测试是给我的电池组充电,还有个用灯做负载的测试忘了拍了。再次吐槽拍照费劲,因为他一直在刷新。。。。。。
好咯~~就是费时间。。。时间都浪费在等704固化的过程上了,热熔胶,美纹纸,704,绝妙组合,一般人我不好诉他。
所有东西算下来成本也就六十。。。应付日常DIY绰绰有余。
感谢收看,制作不易。。。求大家踢我一脚再走,谢谢。
我是新人,说话要被审核,回答不及时请理解下。。。。

楼主:
帖子后面是一堆失败的坎坷图片。。。当作彩蛋一起传上来了

网友A:
哎~电子爱好者一般都把工作台捣鼓的和废品收购站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电子爱好者一般都把工作台捣鼓的和废品收购站似的

一个合格的电子爱好者LOGO

网友B:
那个鳄鱼夹在哪家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鳄鱼夹在哪家购买?

叫亚科特,你搜下

网友C:
怎一个乱字了得

给你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一个乱字了得

给你个建议

哈哈哈(ಡωಡ)hiahiahia

网友:
这是要你命5000?

网友:
估计是LT3780模块吧?4个MOSFET组成桥式变换器,根据输入和输出的比值自动适应Boost,Boost-Buck,Buck工作模式。
还以为啥厉害东西呢。

网友D:
PM一个模块购买链接吧  楼主精神可嘉,就是外形弄得太丑了

网友:
壳子再大点就好了,表头也能装进去

网友:
论衣服对女性的重要性。

网友:
外壳永远是diy的痛,3D打印机得有

网友:
淘宝搜了半天,没找到楼主的模块啊,给个链接或者店铺名啊

网友:
外壳做漂亮点,就可以加精华了

网友:
这手工实在是不能忍。

网友:
外观确实丑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M一个模块购买链接吧  楼主精神可嘉,就是外形弄得太丑了

淘宝搜索店铺:小创模块,里面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