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施耐德高端电磁式漏电断路器

楼主(2019-10-01):
购买通道:施耐德Vigi iC65 ELM电磁式漏电断路器 2P 63A 40A高端家用总开关-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9#detail

1 具有漏电,短路,过载三种保护功能。
2 火线、零线都有短路过载保护。
3 能区分漏电与短路过载故障。
4 工作时无电能损耗,无需辅助电源。
5 抗干扰能力极强。
6 不会电压过高烧毁或电压过低拒动。
7 在零线断线,缺相情况下仍可靠正常工作。 据欧洲的有关资料统计,电子式漏电保护开关的故障率为电磁式的300倍,可靠性低,重要场所不宜使用,但因为电磁式漏电保护开关的制造难度较高,目前市场主要还是使用电子式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
图上一个ele,一个elm有什么不同?

楼主:
第一张图电磁式,第二到第五张图是电子式。放到一起是便于区分。

网友A:
电热水器用多少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水器用多少A的?

看电热水器插头。如果插头是10A选10A漏电断路器。如果插头是16A选16A漏电断路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热水器用多少A的?

储水式电热水器一般不超过3000瓦(220V约15A),这种热水器用20A到25A的比较合适,要留一定的余量,不然容易跳匝,如果是即热式电热水器一般5000到8000瓦,工作电流最大接近40A了,这种热水器的话建议用到40A-60A的断路器。

网友:
价钱真是不菲的,电流太大只能适合总开,要分路的这个4P太占空间了,最好有1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