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电视机32e350e红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9-10-01):
创维电视机32e350e红灯亮不开机,按下开机键指示红灯不亮了,再按下红灯又亮了,电源板有吱吱响,红灯亮时吱吱声小,灯不亮时吱吱声大了一|些,量下电源电压输出12V正常的,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查下是不是电容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是不是电容失效了

电容看上去是好的,不知查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看上去是好的,不知查哪个

断电表笔调蜂鸣档那个叫拆哪个再不懂去送修吧,不是打击你没有一定的基础和保护措施轻易不要修电源

网友:
看了一下你这个电源板是2012年生产,7年了,换一下电源板上那3黑3绿大电解电容试试,或许有奇效,电源长时间发热把里面的电解质烤干了,记得要换一模一样的,耐压高点没事,我有台10年的长虹前段也是电源板坏,自己不太会搞,买了块拆机电源装上好了,原电源研究之用

网友B:
大滤波电容有问题,不信去测容量,肯定少,
能少开就少开,修好再用,小心后面ic击穿,
大电容注意放电就行,没什么难修的,电源板电路很简单,小学毕业就能行,

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看好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滤波电容有问题,不信去测容量,肯定少,
能少开就少开,修好再用,小心后面ic击穿,
大电容注意放电就行 ...

创维32寸电视有一竖线了|机顶盒/智能电视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5246&page=1

多谢鼓励,不能开机之前 屏莫已经有9条竖线了,现在不清楚是电源的问题,还是有其它原因导致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