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Thinkpad X220开机暗屏伪黑屏故障

楼主(2019-10-01):
这2天拿到一个二手Thinkpad X220,可以开机,开机后屏幕背光不亮,能听到进桌面的声音,拿手电照射可以看到显示,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这电脑是朋友拿来的,他之前反映风扇噪音大,拆开清灰,装回去就这样暗屏了。
初步怀疑,没拆电池导致屏线附近的保险烧坏,拆开主板,检查屏线附近的保险均是通的,正常的。
不知道是屏坏了,还是屏线问题,还是说主板上的LED供电部分出了问题,求助大家。
下面是拆机图,边框和掌托已拆掉,忘拍照了。

这是屏幕,三星的,不知道是否是原装。

拆下键盘和掌托的样子

散热也不行了,开机几分钟温度就80-90度

请问这个屏幕有没有什么办法判断好坏呢?

找到了屏幕插口的针脚定义图如下

实测:1和2供电针脚19.7V  3(空),
4脚应该是背光开启信号实测0V,(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5脚PWM测得3.35v, 27和28脚测得都是3.3v
10、11、13针脚都是1.22V

到此是不是说明问题出在主板上(屏幕和屏显坏的可能不大),要换主板才能修好呢?

网友A:
首先搞定背光的问题(背光没有亮)

网友B:
手电筒照了有图像就是屏幕问题,买一块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搞定背光的问题(背光没有亮)

是的,背光不亮,不知道从哪里检查背光,请问是从屏幕面板上检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电筒照了有图像就是屏幕问题,买一块换吧

就怕是主板问题,屏幕问题还比较好办,买一块换上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背光不亮,不知道从哪里检查背光,请问是从屏幕面板上检查吗

一般都在屏幕下那块小扳,这个不会难修的。有点动手能力的都能搞定, 如是LED的还没高压(安全)
先测进出电压,

如果不熟,先摆渡了解了解。不要心急乱搞。慢慢来一定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在屏幕下那块小扳,这个不会难修的。有点动手能力的都能搞定, 如是LED的还没高压(安全)
先测进出 ...

您好,已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背光供电1,2脚有19.7V,背光开启信号4脚实测0V,(问题应该出在这里),PWM信号5脚测得3.35v,就是背光开启的4脚没信号,请问到此能说明是主板坏了吗?还能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已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背光供电1,2脚有19.7V,背光开启信号4脚实测0V,(问题应该出在这里),PWM ...

我与你一样,我也不是修笔记本的

你找到图纸要方便多了, 一次没搞定? 停几天再搞

祝你成功

网友:
我的dell是开机几分钟背光灯熄灭,重启后又几分钟熄灭,不知道什么鬼原因。莫非高压条保护?网上买了根马上到货,到时候试试。

网友(2019-11-20):
散热不行?是bios问题,和ec不一致问题,导致风扇一直不转

我同事给了我台x210,经过漫长的折腾,终于搞好bios,

结果,电池换了电芯,没锁,但是不更新,依然是原来的瓦数,请教如何刷电池

网友(2020-04-28):
AUO友达13寸常用ThinkX220/X230暗屏通病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8261-1-1.html

网友:
保持开放状态,把高压板用绝缘胶布缠好,提着屏,上下左右转转,屏线到处捏捏,看看会不会突然亮起,我就这样搞好了一个屏线断了的老东芝本子

网友:
去迅维网下载一份电路图,型号找不到就搜板子上的料号,检查屏幕供电部分是否正常,琐碎花时间但也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