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手提电子秤

楼主(2019-10-02):
拆修一个手提电子秤,号称最大能称40公斤,实际看起来10公斤都够呛能撑住,全靠一个单薄的尼龙编织提手提起来。这称出了点问题,开机按什么按钮都没反应,只显示温度。拆开来修修。

简单的几个螺丝固定:

螺丝拿走,立马拆开:

电路板上有明显的污渍,应该是电池漏液造成故障:

拆下电路板:

左边的单位转换按钮显然出了问题,锅仔片明显锈蚀:

用酒精洗干净:

这电路板做工真的山寨得不能再山寨了,主控在哪里?拆掉液晶,果然是一颗牛屎。。。。。。这个液晶还算不错,至少不是臭名昭著的斑马纸,而是斑马导电橡胶,比斑马纸可靠多了:

用斑马导电橡胶的液晶屏:

修好的锅仔片和牛屎特写:

最后来看看传感器:

传感器的原理很简单,其实电子秤物理上都是弹簧秤,是根据材料弹性变形的大小与受力成正比的特性来工作的。画个示意图,结合上面的传感器照片看一下,真正负责测量的物理部件是中间加粗的那块钢板板,受力会发生弹性变形,相当于一个板式弹簧,它一端固定在电子秤的外壳上,另一端则连着被称量的重物,重物的重量使钢板发生与重量成正比的微小的变形,这个微小的变形使粘在钢板上的变阻传感器的电阻发生微小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电阻产生的电压信号被牛屎芯片放大后变成数字显示出来,就完成称重测量了:

清理完电路板,组装回去,开机,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
做工很差啊

网友:
这东西准吗?

楼主:
还凑合,基本准确

网友:
我买的这个电这种电子秤还挺准的

网友A:
这玩意儿拆开看也不太复杂嘛。

网友:
这东西当时我们自己有卖,10元一把。40kg没问题的,自己拿来秤葡萄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拆开看也不太复杂嘛。

简单到不可思议。全靠那颗万能的牛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凑合,基本准确

我有一个,上下误差5-10克.

网友:
想不到内部这么简单。

网友:
越简单,越可靠

楼主:
10块钱你还想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我以前买了一个葫芦形的 提手是挺粗的铁圆环 也是十来块包邮的

网友:
几块钱包邮的?

网友:
去买菜,一般的弹簧秤足够了,还不容易坏。

网友:
这种称精度还是挺高的

楼主:
10块左右,不是活动价。

网友:
数显还是不错的,方便读数,没想的腐蚀这么严重

网友:
牛,吃的是草,拉出的是奶,屙出的牛屎还为人类作了大贡献。。。。。

网友:
我的完全一样,用了十多年了。

放两节南浮电池,,,3年都还有电。说明关机电流在几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