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国庆快乐!维修飞科FS619剃须刀电机不转故障

楼主(2019-10-01):
上午看完电视直播,感觉还可以啊。

晚上给剃须刀充完电,打开开关发现电机不转,拆开看看。

拆过多次了,比较有经验,电池其实不怎么行了,找不到合适的电池,就没换。

傻充电路,一堆电阻串联散热,5V输入,一颗指示灯,一颗二极管隔离防反。

开关两侧有电压,电池是满电,合上开关电机不转

拆下电机,用可调电源也不转,电机估计坏了

测量电阻47欧姆有点大

找来博朗-欧乐B电动牙刷,拆下电机发现尺寸虽然差不多,电压是单电池的,而且输出轴太长,没法用。

硬着头皮拆故障电机,发现电刷特别脏,换向器也是黑黑的,擦干净装机试试看

要先把换向器和电刷卡住之后再塞进电机外壳

尾部重现压接好,卡住底板,用手转动灵活,上电转速飞快,算是完美修复吧

重新把电机装回去

把傻充电路给短接掉,以后用智能充直接充好了

装这个曲轴输出摆动有坑,上下有顺序的,装反了的话刀头会磨损

最后上个福利吧,以前打的PCB板子付邮费免费赠送了,
有四款吧,LED触摸调光,IP6518多协议PD快充模块,LM2596兼容引脚的DC模块,以及TPS5430的QC3.0快充小板。

这些模块以前的帖子里应该都有介绍的,焊接完是这个样子。
四款空板,大约15份,今天已经送出去一份了,江浙沪皖邮费7块,外地非偏远11块。

网友A:
外挂充电器用多少伏的

网友B:
镍镉电池也升级一下吧

网友C:
还是两粒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充电器用多少伏的

2.8v恒压恒流充电就够用啦,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镉电池也升级一下吧

谢谢捧场,哈哈,这个电池确实不太行了,手头的充电电池也都是辣鸡货,换上去也鸡肋,等下次再坏了就把它扔了,买个新机器好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两粒电池的~

谢谢捧场,哈哈,可惜这两粒电池不怎么均衡了,充满电电压有差异,只能说带病坚持工作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2.8v恒压恒流充电就够用啦,200ma

谢谢,我也改一个试试

网友D:
电机坏的倒是少见

网友E: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

网友F:
不错,又能好好剃剃胡子了

网友G:
电机也能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也能弄,谢谢分享。

死马当活马医了,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又能好好剃剃胡子了

谢谢捧场,哈哈,还是得修边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

谢谢捧场哈哈,试一下没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坏的倒是少见

它死活不转,还以为开关弹片怀了,结果是电机不转,测量阻值也偏大,只能拆电机看看了,修不好也没办法咯

网友:
电机一般不爱坏的,模块不错,

网友:
謝謝分享  飞科 刀做的不好就算了,机身也不咋地。

网友:
可以顺便把电池换成镍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