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拆联想笔记本Thinkpad能开机背光不亮X220

楼主(2019-10-01):
近期买了一个二手Thinkpad X220,可以开机,开机后屏幕背光不亮,拿手电照射可以看到显示,能听到进桌面的声音,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这电脑是熟人的,他之前反映风扇噪音大,拆开清灰,装回去就这样暗屏(伪黑屏)了。
初步怀疑,是没拆电池导致屏线附近的保险烧坏,拆开主板,检查屏线附近的保险F1,F2,F6均是通的,正常的。

想买屏线,十一卖家不发货。屏幕也不知道是好的坏的,到此,维修陷入了僵局,不知道怎么搞了。
一些拆机的图

这个键盘很喜欢,手感很爽

拆下D面螺丝后,到c面拆一个塑料挡板

屏幕背面的标签

散热

主板上敷了一层黑色的塑料纸,不知道干啥用的

散热噪音也大

真心不知道这个散热是原装的不

2个内存插槽

BIOS电池,无线网卡、蓝牙模块、MSATA插槽位置

开机几分钟温度就80-90度,散热也不行了。打算屏幕搞亮了再换散热、换硅脂。

外接显示器看到的鲁大娘配置图

屏线接口(LED屏)30pin,针脚信号电压后文已测

分析了下可能伪黑屏-暗屏的原因:

1、屏坏了(有办法判断吗)
2、屏线问题(打算买一个换,TB上卖家十一暂不发货,所以要等十一后)
3、主板哪里故障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测了保险正常)
求助各位路过的大神,感谢!

------------------------------------------------------------------
----更新------

查资料得知该机器为LED背光,所以不存在灯管的问题。
找到了主板屏线插槽的针脚定义、和屏幕上屏接口的针脚定义,如下图

实测:1和2供电针脚19.7V  3(空),
4脚应该是背光开启信号实测0V,(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5脚PWM测得3.35v, 27和28脚测得都是3.3v
10、11、13针脚都是1.22V

到此是不是说明问题出在主板上,要换主板才能修好呢?

网友:
开机 用手电照啊

楼主:
用手电照可以看到屏幕显示的,就是背光不亮。

网友A:
屏背光电压测了吗 在屏线插座上先测下 一般是10~20V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或是背光灯条坏了,这主板上的黑胶皱巴巴的,是不是维修过?

网友C:
更换屏幕灯管!有点难度!

网友D:
屏幕下方黑胶纸揭开,露出电路板。
在此电路板上测背光相关的条件:
1、GND,电源负极,有图像,GND应该是通的。不用考虑了。
2、背光供电。适配器模式20V左右,电池模式则是电池电压
3、开启信号,大约3.3V。板上可能标注EN之类
4、亮度调节,不超过3.3V。板上可能标注PWM之类。

如果这几个电压都正常,那故障在屏这边。如果缺少,则是屏线或主板的问题。

网友E:
之前修过一个华硕的,是芯片坏了。

网友F:
手里有个背光不亮的平板屏幕,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里有个背光不亮的平板屏幕,不知道怎么弄。

配个高亮度手电凑合用吧

网友G:
改成led得了
屏没坏  就是背光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成led得了
屏没坏  就是背光有问题

这就是LED屏,没有灯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屏幕灯管!有点难度!

这是LED屏幕,没有灯管。

网友H:
外接能显示主板就是好的,换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或是背光灯条坏了,这主板上的黑胶皱巴巴的,是不是维修过? ...

没有灯管,LED屏,不知道是否有高压板,主板和屏幕上的螺丝都有拆过的痕迹,很有可能之前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背光电压测了吗 在屏线插座上先测下 一般是10~20V

屏线插座上测试了,1、2脚有20V的背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下方黑胶纸揭开,露出电路板。
在此电路板上测背光相关的条件:
1、GND,电源负极,有图像,GND应该是 ...

谢谢大大的耐心回复。找到了屏线的针脚定义(定义图片在原帖已更新),已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1,2脚背光供电有19.7V,4脚背光开启信号实测0V,(问题应该出在这里),5脚PWM测得3.35v, 27和28脚测得都是3.3v,10、11、13针脚都是1.22V 。到此是否说明问题出在主板上,主板屏显部分挂了,只能换主板了呢?谢谢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接能显示主板就是好的,换线试试

请问大大测得主板上的4脚背光开启信号0V,是否说明主板挂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修过一个华硕的,是芯片坏了。

请问是南桥芯片坏了吗?坏了的话还有的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南桥芯片坏了吗?坏了的话还有的修吗?

少打了两个字……EC芯片坏了,看不清丝印了,不知道原来的型号,最后找别人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