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本人的工作台照明构成

楼主(2019-10-01):
本人平日里主要从事维修焊接类工种,虽然现在当成副业了,但是还是想让自己的工作台照明更好更均衡一点的。 用过无数种灯具,LED,荧光灯,都有。 还是更喜欢荧光灯那种真是温暖的感觉。 从最初的飞利浦普通钨丝灯,到经凑型荧光灯,再到比较不错的飞利浦台灯,。现在呢有更高的要求了,希望照度均衡,这就要求照明产品比较长,发光均匀,类似于山田照明Z3500 那种荧光灯,大家可以搜一下。  但是买不到山田啊,又想让更亮一些, 于是购买了欧司朗演播厅级荧光灯,选择的是5400k色温的,温暖的白色,真实,忠诚。 功率呢选择了比较大一点的55瓦的,照度能达到4000流明,也就是路虎揽胜运动版氙气大灯照度的1.5倍。这是意大利进口的灯管,寿命应该是20000小时的,算是欧司朗比较高端的灯管了吧?  灯管有了,镇流器急坏了我,想让他发挥出来最大光效,可是家中没有55瓦的荧光灯镇流器伺候灯管啊,那怎么办呢? 想起来了家中有我库存的30只 宇中高虹55瓦4U 节能灯呢, 可以杀鸡取卵先用着吧, 这个宇中高虹其实也挺好的,现在厂家也没了哎。 这个镇流器不带预热启动,于是我又有了想找个带预热的镇流器,预热的对灯管比较好,不会黑头,耐用性更好一点。 预热镇流器又分为PTC 热敏电阻预热,以及芯片预热镇流器, 芯片预热镇流器对预热时间把我更加精准,所以很难找得到这么好的镇流器。  费了很大的力量还是找到了比较不错的吧。 是一款欧司朗 自适应镇流器 可以适应从8瓦到42瓦的灯管, 让他带55瓦的灯管也没事儿,毕竟自己会匹配。 再有就是灯管能绛一些功率也好寿命更长一点。   一切都装好之后,感觉,嗯 确实均衡的亮。  目前自己留存还有50只这种欧司朗H管,淘了20只这种镇流器,卖家直接说卖完了。。。 哎再也遇不到了。

网友:
应该挺贵的吧

网友A:
到底是节能灯伤眼还是LED伤眼?总觉得以前的节能灯看着不舒服,也可能是功率不够,现在的LED灯看着挺舒服的

网友B:
我是航空电子维修行业的  我们的灯都是杂牌LED灯管  有频闪还不够亮  想自己买个台灯用  请问您这个灯可以用在台灯上吗

网友:
看质量 不错啊

网友:
这功率够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节能灯伤眼还是LED伤眼?总觉得以前的节能灯看着不舒服,也可能是功率不够,现在的LED灯看着挺舒服的 ...

节能灯和高端日光灯管没有可比性,像那些d65对色灯管,显色指数都能到99,很护眼,试试对色灯管,你会发现LED除了略微省电寿命长一些,用起来完全不如灯管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航空电子维修行业的  我们的灯都是杂牌LED灯管  有频闪还不够亮  想自己买个台灯用  请问您这个灯可以 ...

这个灯管叫H管,也俗称筷子灯管。 台灯上用的有,但是功率一般是9瓦 18瓦,再大的不过27瓦,这属于级高端台灯了,但是显色性一般只有8.  我这个是演播室新闻演播拍摄灯上面的灯管,功率比他们大的多,55瓦的。 这个级别是色评价级别的,就是对物体颜色可以进行公正评级的灯管, 此灯管比较昂贵, 尽量找到合适的 带预热的镇流器点燃。  我是自己找的一截铝合金板, 自己打孔 做的灯罩然后固定在了台灯上使用的。

网友:
这镇流器就是工艺品。

网友:
东西不错。价值连城。哈哈哈

网友:
这镇流器感觉做的像艺术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管叫H管,也俗称筷子灯管。 台灯上用的有,但是功率一般是9瓦 18瓦,再大的不过27瓦,这属于级高端 ...

那完了  估计没有能装的台灯  那个36W的台灯可以装嘛

网友:
这镇流器18块一个,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航空电子维修行业的  我们的灯都是杂牌LED灯管  有频闪还不够亮  想自己买个台灯用  请问您这个灯可以 ...

把LED灯管换成三基色荧光灯管,再买一盏米家Pro或者松下的台灯就行了

网友(2019-11-03):
宇中高虹家里好像30w的还有一堆

网友:
50只管20只镇流器......这是打算用生生世世啊

网友:
我们学校飞利浦的灯管,不知道什么镇流器,暖光.。频闪巨大!!一天下来眼睛都很累

网友:
东西是真不错 坛友要求也高

网友:
看着就知道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