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TS1200A简拆

楼主(2019-10-01):
快克TS1200上市几年了,网上拆机贴不多。刚买了一个,拆开看看,顺便往里边涂抹一些凡士林防锈。
拆还是很好拆得,反面四个脚垫抠下来,拧里边的十字螺丝。
螺丝和脚垫。脚垫没有用双面胶。便于反复拆装。

上盖从后部掀起来就可以拿下来。
变压器表面有比较厚的绝缘漆,自然防锈效果不会差。

电路板上有个继电器。开关机的时候有继电器的声音。
支持面板操作关机,继电器会动作,待机功耗非常低。我家的三洋微波炉也有类似设计。

电路板被我涂了凡士林,有点看不清集成块的型号了。

总体上电路板工艺一般,全塑料外壳,表面局部有摩擦痕迹,估计是产线上磨的。烙铁头升温速度比较好,大约是主流白菜白光的2倍,确实8秒内能从常温升到350度,回温速度也不错。烙铁头温度比标称高大约10度,用细尖头就比较接近了。
总体上性能优于白菜白光,大约高一倍吧,值得购买使用。

网友:
我买的OLED白光感觉升温不给力,拆个小米充电宝上面的电容都费劲。

网友:
最大功率120W,焊台体积137X168X114,正面有6个感应指触键,后背有电源开关和接地插座,带有一条接地线。该焊台的软件设计比较高级,有睡眠和自动关机功能,能存储3个温度,在使用中能快速调出,非常方便。第一点和第二点温度设置为常规方法;但第三点设置带有温度跳变,比如在不使用烙铁时,让温度恒定在低点上,当拿起烙铁以后温度迅速提升到高点,很像是睡眠功能,但不一样。菜单的设计还有一项很实用的功能是温度校准。例如,当你更换了不同的烙铁发热芯以后,需要先作校准,以后才能使用,否则温度误差可能过大。比如,你设定烙铁温度为350度,然后用温度计测量烙铁头融锡点的实际温度,并记下这个数据,然后打开温度校准功能菜单,把恒温值修改为实际测量的温度值就完成了校准。很多其他焊台都没有这一功能,因此你并不知道指示的温度是否真实。
开机与关机有两种方法,直接打开电源开关,再触摸Power键,是一种开机方法,如果关闭焊台时是采用软关机,就可以长按Power键开机,软关机的方法也一样,长按Power键。
此焊台的手柄非常小巧,尺寸短小灵便,重量很轻,内部还带有移动传感器,发热芯可以直接插拔,更换特别快,插入以后也比较结实,压迫烙铁头不会晃动。细小的热芯我感觉很像是白光T12的热芯。全长140mm,尾端有两段触点,第一段与外壳之间是热丝阻值4.32欧姆,第二段与外壳之间是热电偶,阻值0.83欧姆。

网友A(2020-08-14):
电路板上涂凡士林?准备接收灰尘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涂凡士林?准备接收灰尘对吧?

楼主大概住无尘车间吧

网友:
凡士林都用上了,果然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B(2020-09-26):
快克这不行,如设置了自动关机,继电器不断的,所以自动关机后还有7W功率,如是手动按触摸关机就断了继电器了,那功率就2w左右,所以这继电器关机就是个摆设,但偏偏自动关机后不能拿起手柄自动开机,还要按触摸开关才能开,正常恒温情况下也是8w,所以待机或是自动关机没有少电,只是摆设,要手动按触摸开关关机才是2w最省电情况,如手动关机,那还不如直接关后面总开关

网友(2021-06-14):
引用 网友B:
快克这不行,如设置了自动关机,继电器不断的,所以自动关机后还有7W功率,如是手动按触摸关机就断了继电器了, ...

设置助眠,到达助眠时间温度只是降低30度,

网友:
这个型号的变压器是铝的还是铜的

网友(2022-04-30):
求知这款手柄的接线图

网友(2022-07-13):
ts1200a和ts1200d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22-10-20):
手柄唤醒不灵?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