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个936控制板mos管很烫?

楼主(2019-10-01):
为什么做了个936控制板mos管很烫?24v供电的我用12.7v电瓶供电mos管很烫不能摸,烙铁也烫

网友:
Q1没有充分导通,参考下T12的电路,加上个8050/8550图腾。

网友:
在栅极与源极并一只2K电阻看看。R4和D1最好并在R5上。

网友A:
你这个是工作在线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肯定烫呀

网友:
栅极电压不够,源极和漏极的电阻就比较高,容易发热;如果电压够,电阻接近0,电流不大的话,发热也不会大

网友B:
936发热芯有两种,一种测温元件是热敏电阻,一种测温元件是热电耦,两种是不通用的,这个控制板只能用1321那种热敏电阻型的,不能用1322(多数国产芯都是这种)那热电耦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工作在线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肯定烫呀

运放工作在开环状态,两输入端有微小的电压差,输出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状态。这个现象,有可能自激,也有可能运放低电平时,电平不够低,造成摸死管不能完全截止 。

网友C:
把mos管换成P  mos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os管换成P  mos管就好了

电动车控制器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6发热芯有两种,一种测温元件是热敏电阻,一种测温元件是热电耦,两种是不通用的,这个控制板只能用1321 ...

a1321发热芯

网友:
MOS管型号?查一下数据表看看门限电压

网友:
12v供电下7812还能正常工作么。很明显是供电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控制器上拆的

控制器里是N管 你的电路里得用P管才行  要不得改电路 提高G极开启电压

网友C:
找带电启动电动车报警器里 有些有P管

网友:
供电不足,7812压差最小2.5v, 12v供电输出电压过低,一般功率nmos最低vgs必须大于12v,换低开启电压mos或者提高供电,另外把r4换成5k会有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带电启动电动车报警器里 有些有P管

小白从新做了个用的HY1808管还是一样不加热,还是用的12.7v电瓶电压低了?

网友C:
都给你说了你的电路要用P沟的MOS管 不是N沟的 控制器都是N沟的 要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给你说了你的电路要用P沟的MOS管 不是N沟的 控制器都是N沟的 要改电路

此电路图的作者就是7楼的温总 用的就是N沟的

网友:
把运放的1、7对调,4、8对调再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是线性控温电路,所以MOS管始终处在线性工作区域,压降都集中在MOS上,所以MOS发热是正常的,
T12的616板的MOS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MOS管发热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