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闹钟

楼主(2019-10-02):
3AAA供电的,用了五六年,现在缺少笔画了,没用了,拆掉

里面很简单

网友:
牛逼!这下闹不了了吧!

网友:
应该拿烙铁烫一烫斑马线

网友:
实在修不好,干脆拆点偏振膜下来,做点手机偏光镜。

网友:
这个斑马指的是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有个一样的 然后那个 船开关设置时间的坏了

网友:
其实可以重新热压斑马线的

网友:
你的这个走时准吗?我的一星期就能快一分钟,晶振换了若干个,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2020-06-24):
这种小闹钟一般都是快了或者慢了都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