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木工工具,手工推刨?

楼主(2019-10-02):
无意中看到的,就是图上的这个了,一大一小,觉得有意思,要了一个大的回来,不知道大小除了外形尺寸不同,在使用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A:
呵呵,没看到图啊。

网友B:
只知道。大概就是越长的刨子 刨直的长料越好刨, 新手建议用长的,  小刨子做圆棍子之类好些,

网友C:
我只听说,能做刨胎的木,质地是够硬够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看到图啊。

昨天手机发帖,居然没有发出去附件。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大概就是越长的刨子 刨直的长料越好刨, 新手建议用长的,  小刨子做圆棍子之类好些, ...

谢谢,看来我可能是拿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听说,能做刨胎的木,质地是够硬够好的。

这个挺沉的,看着还可以。

网友D:
小的抛光用的,刀口埋的浅。大的主要用于修整过大过厚的。更大更长的是用来对缝的,可以让木材更直更平,便于粘接。一般都是用青钢木的,质地硬,不易磨损

网友E:
搂上大师说的不错。大的找平,小的抛光

网友F:
缺件  没法用  (刨刀和刨楔)

网友G:
北方用枣木的比较多吧。爱好者必备,非常实用,有个大号的跟了我三十多年了,时不时拿出来用用。还有个更老的小号刨床,也配了刨刀,但因觉得用处不大一直没有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北方用枣木的比较多吧。爱好者必备,非常实用,有个大号的跟了我三十多年了,时不时拿出来用用。还有个更老 ...

我看这个好看,就留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缺件  没法用  (刨刀和刨楔)

你说的对,我在想会不会是捡了一个钥匙,要配一台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搂上大师说的不错。大的找平,小的抛光

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的抛光用的,刀口埋的浅。大的主要用于修整过大过厚的。更大更长的是用来对缝的,可以让木材更直更平,便 ...

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回头看看有没有可能把小的也搞过来。

网友:
长刨用于长或短料的粗刨,更对长料加工平直操作稳,不太会有高低不直更均衡,短刨用于小空间或精细加工,更用于粗加工后的粗料加工成精细料或成品的最后的整平和光面、操作灵活。

网友:
木刨对于木匠来说是必备的工具,木刨的长短有其不同的作用,比如板材的拼接,短刨用来整形而长刨则用来修正平面,使之面面契合,所以一个木匠会有不同尺寸木刨就是迎合不同的需求。你是新手不妨去木工爱好者论坛看看,对木刨使用会有更详尽解说。

网友:
有些刨子是紫檀木的,有些是楠木的